一个带保护的5V稳压电源

楼主:
具有过压保护的5 V 稳压电路,采用集电极输出串联型稳压方式,具有:成本低、效率高、体积小、重量轻、纹波少和稳定度高等特点。具有扩流和过压保护装置,可实验室作电路实验,也可作固态电路和微处理机的供电电源,还可用作专用仪器、仪表等其他电路的电源。
  1.电路工作原理
  电路如图1 所示。闭合电源开关S,电网220 V 电压经变压器降压得到11.5 V 交流电,二级管VD1~VD4 桥式整流,电容C4 滤波,集成稳压器W7805 的稳压可获得平滑的5 V 直流电压。集成稳压器W7805 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5 A,图中的大功率三极管VT 起扩流作用,可使输出电流大于1.5 A。
  这是一种并接式扩流方式,即W7805 的①脚与VT 的基极相连,W7805 的②脚与VT 的集电极相连,这样两输出电流之和可达到1.6 A。如果需要更大的电流,可采用2~3 只大功率管并联。

图1 带保护的5 V 稳压电源电路图
  W7805 集成稳压器内部含有过热和安全区保护电路。尽管如此,由W7805 和三极管VT 等组成的稳压电源输出端仍有可能发生瞬间过压。为确保负载的安全,本电源又增设了过压保护电路,该电路由稳压二极管VD7、电阻R3、晶闸管VS 和快速熔丝管FU 等组成。
  本电源正常工作时输出电压为5 V,晶闸管VS 呈截止状态。当由于某种原因(如集成电路损坏或调整管击穿)使输出电压超过限定值时(即≥5.6 V),稳压管VD7 击穿,这样电阻R3 上的电压VR3 升高使晶闸管VS 触发导通,引起熔丝管FU 熔断,从而保护了负载。
  在扩流管VT 的发射极与集电极间和集成稳压器W7805 的①、②脚分别并联了二极管VD5 和VD6,用来保护扩流管和集成电路。当输入端发生短路或输出端过压而使晶闸管VS 导通造成输入端短路时,稳压管输入端电压因熔丝熔断立即为零,而输出端电容器C8 上充足的电荷则不能立即释放,因而造成输出端瞬间电压高于输入端电压,为了防止这个反向峰值电压击穿VT 功率管或集成稳压器W7805,利用二极管VD5 和VD6 将此电荷泄放掉。
  C1 和C2 是二极管VD1~VD4 的输入和输出电容器,可抑制高频谐波干扰。电阻R1 为电容C4 提供泄放电流回路。发光二极管VD8 用于工作指示。
  2.元器件选择
  大功率三极管VT 为2SB683,其特性参数见表1所示。整流二极管VD1~VD4 选用1N4007 或全桥整流块5 A/400 V 即可。单向晶闸管VS 型号为JCT02,其特性参数见表2 所示。稳压二极管VD7 为2CW103。对发光二极管VD8 的型号无特殊要求。除电阻R1 标称功率应不小于3 W 外,其余均为1/2~1/4 金属膜电阻。
  其他元器件按图中所标注的选用。

3.制作与使用说明
  大功率扩流管2SB683 和稳压集成电路W7805 均属功耗较大的器件,除采用标准大功率三极管外壳封装外,还必须加装足够散热面积的散热器。如果散热不良,稳压器的过热保护电路将会限制正常的电流输出。
  应将发光二极管VD8 和熔丝管装在本装置的前后面板上,以便于显示和更换。
  电路全部安装完毕后,用一台自耦变压器接在本电路的输入端,将电压调到大于240 V,此刻,单向晶闸管VS 导通工作,导致保险管FU 熔断,无输出电压,这说明该电路工作可靠。然后,将自耦变压器退出,接入负载即可投入使用。

网友:
可控硅并联使用,有它的优点:正常工作时,不对电路产生影响。
但也有它的缺点:每一次出事,都要烧保险丝。

这种应用,一般在不常出现问题的场合,是个最好的办法。

网友:
这种电路仪器仪表的电路比较常见,应该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