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PC11系列的IO口怎么设置中断

楼主:
我现在想把一根引脚设置为中断源,请问这个要怎么做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
* FunctionName   : GPIOSetInterrupt()
* Description    : 设置管脚中断:0-边沿触发;1-电平触发
* EntryParameter : port num, bit position, sense, single/doube, polarity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GPIOSetInterrupt(uint8 portNum, uint8 bitPosi, uint8 sense, uint8 single, uint8 event)
{
        if (sense == 0)                      // 触发模式: 0-边沿触发;1-电平触发
        {
            LPC_GPIO[portNum]->IS &= ~(0x1<             /* single or double only applies when sense is 0(edge trigger). */
            if (single == 0)                               // 双边沿触设置
                {
                    LPC_GPIO[portNum]->IBE &= ~(0x1<             }
                else
                {
                    LPC_GPIO[portNum]->IBE |= (0x1<                 }
        }
        else
        {
            LPC_GPIO[portNum]->IS |= (0x1<         }

        if (event == 0)                                                // 触发电平设置
        {
            LPC_GPIO[portNum]->IEV &= ~(0x1<         }
        else
        {
            LPC_GPIO[portNum]->IEV |= (0x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