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38程序跑飞  进来看一下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最近用430f5438调程序时遇到问题。用iar仿真时发现程序总是跑飞,可以执行中断里的程序,主函数里的执行不了。

网友:
#include "msp430f5438.h"
#include "f5438a_uart.h"
#include "speed.h"
#include "all_define.h"
#include "clock_f5438a.h"
#include "get_a.h"
#include "TimerB_PWM.h"
#include "math.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Balance_Kalman.h"

int w_temp,temp1;
float w,angle1;
float gyro,acc;
double ut_temp;
int data0_old=0,data0_new,   period0=32767,period0_n=0,   count_ovf0=0;
int data1_old=0,data1_new,   period1=32767,period1_n=0,   count_ovf1=0;
int n0,n1;
unsigned int accx;
unsigned char dir0,dir1,f_refresh0=0,f_refresh1=0;

double ut,angle_ek,speed,speed_filter=0,position=0;
int Kp_angle=400;
int Kd_angle=0;
int Kp_speed=0;
double Ki_speed=0;
double Kd_speed=0;

char ctr_1602=0,ctr_pos=0;
unsigned int temp_pos,ut_temp2;

unsigned char f_forward=FALSE,f_backward=FALSE,f_left=FALSE,f_right=FALSE;
unsigned char f_menu=FALSE,f_exit=FALSE,f_ok=FALSE;
int left_sp,right_sp;

void TimerInit_PID( void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top watchdog timer
    TX2_init();
    LCD_init();
    InitPwm();
    TimerInit_PID();
    P10DIR = 0xff;
    P10OUT = 0xff;
    uart_init();
    INIT_AD();
    InitPo();
    InitTimer_speed();
    _EINT();
    while(1)
    {
      LCD_write_string(0,0,"Wellcome to DLUT");
    }
}

void TimerInit_PID()
{
    TA0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0CCR0 = 255;
    TA0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R;         // ACLK, up to CCR0, clear TAR, 4分频
}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ID()
{
    P10OUT = ~P10OUT;
    //acc = get_ax();
    //gyro = get_tyro_mv();
    acc=acc-1650;
    acc=acc/800;//*100 求出多少g
    if(acc>1)
        acc=1;
    else if(acc<-1)
        acc=-1;
    acc=180/3.1415*asin(acc);
    w=(gyro-1350)/0.67;//1169
    Kalman_Filter(acc,w);

    ut = Kp_angle*angle + Kd_angle*angle_dot - Kp_speed*speed_filter - Ki_speed*position;//算法核心。倾斜角度、倾斜角速度、车速、车位移
    left_sp = ut;       //在没有收到转向信号之前左右轮给定都为ut
    right_sp = ut;     //同上

    if(left_sp >= 0)//根据输出量正负来切换L298N的转向信号
    {
        TBCCR1 = 0;
        TBCCR2 = left_sp;
    }
    else
    {
        left_sp = -left_sp;
        TBCCR2 = 0;
        TBCCR1 = left_sp;
    }

    if(right_sp >= 0)
    {
        TBCCR3 = 0;
        TBCCR4 = right_sp;
    }
    else
    {
        right_sp = -right_sp;
        TBCCR4 = 0;
        TBCCR3 = right_sp;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_DINT();
    data0_new = TA1R;
    if((P1IN & BIT5)!=0x00) dir0 = NEG;
    else dir0 = POS;

    if(data0_new     {
        period0_n=(256-data0_old)+data0_new;

        if(count_ovf0>1)
            period0_n+=(count_ovf0-1)*256;
    }
    else
    {
        period0_n=data0_new-data0_old;

        if(count_ovf0>0)
            period0_n+=count_ovf0*256;

    }
    //if(period1_n-period1<200 && period1_n-period1>-200)
    period0=period0_n;
    f_refresh0=1;
    data0_old=data0_new;
    count_ovf0=0;
    P1IFG = 0x00;                          // P1.4 IFG cleared
    _EINT();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2(void)
{
    _DINT();
    data1_new = TA1R;
    if((P2IN & BIT5)!=0x00) dir1 = NEG;
    else dir1 = POS;

    if(data1_new     {
        period1_n=(256-data1_old)+data1_new;
        if(count_ovf1>1)
            period1_n+=(count_ovf1-1)*256;
    }
    else
    {
        period1_n=data1_new-data1_old;

        if(count_ovf1>0)
            period1_n+=count_ovf1*256;

    }
    //if(period1_n-period1<200 && period1_n-period1>-200)
    period1=period1_n;
    f_refresh1=1;
    data1_old=data1_new;
    count_ovf1=0;
    P2IFG = 0x00;                          // P1.4 IFG cleared
    _EINT();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 = 0;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DC overflow
  case  4: break;                           // Vector  4:  ADC timing overflow
  case  6: break;                           // Vector  6:  ADC12IFG0
  case  8: break;                           // Vector  8:  ADC12IFG1
  case 10: break;                           // Vector 10:  ADC12IFG2
  case 12:                                  // Vector 12:  ADC12IFG3
    A0results[0] = ADC12MEM0;           // Move A0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1results[0] = ADC12MEM1;           // Move A1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2results[0] = ADC12MEM2;           // Move A2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3results[0] = ADC12MEM3;           //
    //index++;                                // Increment results index, modulo; Set Breakpoint1 here
    //if (index == 8)
    //index = 0;                                   // Reset index, Set breakpoint 2 here

    acc = A0results[0]*3.3/4096*1000;
    gyro = A3results[0]*3.3/4096*1000;
    ADC12IFG = 0x00;
    break;

  case 14: break;                           // Vector 14:  ADC12IFG4
  case 16: break;                           // Vector 16:  ADC12IFG5
  case 18: break;

  // Vector 18:  ADC12IFG6
  case 20: break;                           // Vector 20:  ADC12IFG7
  case 22: break;                           // Vector 22:  ADC12IFG8
  case 24: break;                           // Vector 24:  ADC12IFG9
  case 26: break;                           // Vector 26:  ADC12IFG10
  case 28: break;                           // Vector 28:  ADC12IFG11
  case 30: break;                           // Vector 30:  ADC12IFG12
  case 32: break;                           // Vector 32:  ADC12IFG13
  case 34: break;                           // Vector 34:  ADC12IFG14
  default: break;

    }
  ADC12IFG = 0x00;
}

#pragma vector = 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_ISR(void)
{      // counter = 0;
    _DINT();
    count_ovf0++;
    count_ovf1++;
    _EINT();
}

网友:
主程序代码如上,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看看跑飞是不是在中断向量位置,如果是,就是中断向量设置错误,如果不是,用看门狗看着程序...个人观点

网友:
楼主单步运行,在飞的时候,看看各个寄存器的值,这样来分析飞的原因。

网友:
分析了下,真的很麻烦,多个中断向量,嵌套在一块,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