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使用F28035或F28027做过FFT ?

楼主:
最近想做一下FFT处理,看了原理也找了程序,最后觉得TI的DSP库还挺省事的。

但现在的问题出来了,库中需要使用大量的数据存储器,在使用512点时,仅ipcbsrc及ipcb就占用了0x1000的空间,

原来我还想做1024点的呢

后来改为128点的,但库中还有中间结果需要存储空间,如需要建立FFTtf段,它看编译提示,它要占用0x1800的空间,

虽然这两种器件的FLASH空间挺大的,但RAM空间却太小了。

网友:
难道你没扩SDRA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外扩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貌似要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扩?扩了之后怎么读写?

网友:
回复 网友B:

SORRY 我看错了,刚开始我还以为是F28335,那个可以扩。

网友:
1、采样点数和RAM的使用量几乎是成几何方式增加的。
2、采样点数越多,就要考虑同步采样了
3、采样点数越多,芯片的处理数据的压力也增大了。芯片的速度能否处理完数据也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关系的。我也是对扩展内存感兴趣,也很想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使用的是C28x_FixedPoint_Lib.lib。

奇怪的是,将点数改128及1024,或者其它,编译后查看MAP,发现FFTtf所点的空间,都是0x1800,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
035或者027本身就不是做fft这类运算的芯片,使用335芯片。

网友:
不知道楼主具体使用fft想得出什么结果?如果不是想得到一系列频率点的话,或者考虑使用单频算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想作频谱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B:

28027是颗简化版的DSP,没有地址线、数据线,所以RAM很难扩展。28035没有了解,估计和28027差不多。28335就不同了,含数据、地址、IO总线。

网友:
回复 网友D:

027确实不适合做多通道、多采样点FFT(主要受限于28027的速度只有60M,RAM也比较小,且不能外扩)。但做小范围的FFT还是可以的。我前面做的电压、电流表就是用28027做的。2通道、同步采样32点FFT。

电压、电流表叫起来确实没有电能分析叫起来那么好听。

网友:
用28335做过1K点的复数浮点型,内存够大够用,如果不能扩,建议
1、搞清需求,到底需要做多少点的如果128点可以满足要求干嘛不用?
2、降速度可以换取资源,为了加速,TI的FFT库函数是用了很多查找表的,占资源一点也不奇怪。不熟悉楼主芯片RAM有多大,
做个16点的定点1024我想不会不够吧,再不行就自己写,不用旋转系数,自己产生可以节约最后的16Kbit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多谢楼上两位。
1、关于需要。我的需要是发挥它的最大精度。因为是DIY着玩的,只考虑要使用这个芯片,而没有具体使用要求。

2、根据使用库占用存储空间太大的特点,决定不使用它。并根据空间占用情况,适当调整FFT的点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做的那个有印象。我找找。

网友:
嗯,如果不能扩展外存,可以考虑FPGA做协处理器哦!速度一级棒 ,价格也让你揪心哦!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

网友:
对了,不知道这颗芯片多少钱?如果超过30的话可以考虑ARM+FPGA,很给力!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E:

现在不是实际应用中的设计,而是学习这个芯片及DSP算法。因为手里有几片烧坏了AD部分的F28035。所以,不能更换芯片。

网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