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 我的的工控板.持续改进中。。。。

楼主:
工作久了,难免有些想法,总想搞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
从2010年就在构思这个问题,当时还是以AVR的8位芯片为主打,所以就设计了第一版,基于MEGA16的工控板,显示部分是12864,主板和继电器输出板之间用串口连接。由于IO口太少,所以用了一些扩展的芯片,整个电路显示部分调试过了,其他部分由于忙时间长,也就丢下了

网友:
提供主控板部分原理图,也许对同行有用吧,由于本人积分较低,所以收一个芯币,望见谅!

MEGA16+12864原理图

网友:
再晒一晒PCB截图,

网友:
AVR的功能和指标若和51比,是有很大的进步,但若和STM32比那是差远了去了!

网友:
其实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我PCB上屏画反了,CAD忘了镜像,  ,害的我调试时好麻烦,板子实物一点都不美观,直接影响调试的情绪

网友:
学习学习,顺便展示一下个人作品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5758-1-1.html,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PCB中好像有线漏了,看上去好像是好几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八小时工作开外还能怀揣着曾经的梦想和爱好……支持你  快去这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5690-1-1.html 把帖子的链接贴上去吧!加油!

网友:
,是的初版不仔细,除了没有镜像,还有一个要飞线。有些插件焊反面就是因为屏画反了,为了可以调试不得不反之

网友:
这是再版的,基于STM32的,再也不愁引脚不够了,利用工作时间,忙里偷闲画的,本来准备不忙时发出去,没想到,最近又开始忙了!

网友:
不错,可以先打样,慢慢弄。

网友:
电路中MEGA16部分程序
/*
*********************************************************************************************************
** 函数名称 :PortInit()
** 函数功能 :端口初始化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创建人   :YDCMAN
** 创建时间 :2009年11月27日13:58:33
*********************************************************************************************************
*/
void PortInit(void)
{
  //PORTA_BIT0~1为输入“0”,2-7为输出“1”,
  PORTA=0xfc;
  DDRA=0xfc;

  //PORTB_BIT5~7为输入“0”,0-4为输出“1”,
  PORTB=0x1f;
  DDRB=0x1f;

  //初始设置总线为输出,值“0”
  PORTC=0x00;
  DDRC=0xff;

  //PORTD_BIT0&3为输入“1”,1-2&4-7为输出“1”,
  PORTD=0xff;
  DDRD=0x76;
  //T0定时器使用,
  TCCR0=0x00;
  TCNT0=0xe4;
  OCR0=0x00;
  //T1定时器不用
  TCCR1A=0x00;
  TCCR1B=0x00;
  TCNT1H=0x00;
  TCNT1L=0x00;
  ICR1H=0x00;
  ICR1L=0x00;
  OCR1AH=0x00;
  OCR1AL=0x00;
  OCR1BH=0x00;
  OCR1BL=0x00;
  //T2定时器不用
  ASSR=0x00;
  TCCR2=0x00;
  TCNT2=0x00;
  OCR2=0x00;

  MCUCR=0x00;
  MCUCSR=0x00;

  //开T0中断
  TIMSK=0x01;
  TCCR0=0x03;

  //串口,波特率9600,8位
  UCSRA=0x00;
  UCSRB=0x98;
  UCSRC=0x86;
  UBRRH=0x00;
  UBRRL=0x2F;

  //ADC初始化
  SFIOR=0x00;
  ACSR=0x80;
  ADCSRA=0x00;
  ADCSRA=0x8e;
  ADMUX=FIRST_ADC_INPUT|ADC_VREF_TYPE;
  ADCSRA=(0x8e|(1<<6));

  //SPI口不用
  SPCR=0x00;
  SPSR=0x00;

  //TWI不用
  TWSR=0x00;
  TWBR=0x00;
  TWAR=0x00;
  TWCR=0x00;
  //12864使用并口
  PB1=1;
  PSB=0;
}

网友:
/*
*********************************************************************************************************
** 函数名称 :Int_char()
** 函数功能 :字符转换程序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创建人   :YDCMAN
** 创建时间 :2009年11月27日13:58:33
*********************************************************************************************************
*/
void Int_char(int data)
{
  if(data/1000)
  {
    Result[0]=data/1000+'0';
    Result[1]=data/100%10+'0';
    Result[2]=data/10%10+'0';
    Result[3]=data%10+'0';
    Result[4]=0;
  }
   else if(data/100)
  {
    Result[0]=data/100+'0';
    Result[1]=data/10%10+'0';
    Result[2]=data%10+'0';
    Result[3]=0;
    Result[4]=0;
  }
   else if(data/10)
  {
    Result[0]=data/10%10+'0';
    Result[1]=data%10+'0';
    Result[2]=0;
    Result[3]=0;
    Result[4]=0;
  }
  else
  {
    Result[0]=data%10+'0';
    Result[1]=0;
    Result[2]=0;
    Result[3]=0;
    Result[4]=0;
  }
}

网友:
/*
*********************************************************************************************************
** 函数名称 :chek_busy()
** 函数功能 :测试12864是否忙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创建人   :YDCMAN
** 创建时间 :2012年3月22日13:58:33
*********************************************************************************************************
*/
void chek_busy(void)
{
  unsigned char temp1=0x01;  //状态信息(判断是否忙)
   while(temp1)
  {
   PA4=0;                    //245的E脚使能
   PA5=0;                    //245的DIR脚使能,从12864读取
   RS=0;                      // RS = 0;
   RW=1;                      // RW = 1;
   E=0;                       // E = 0;
   delay_nus(1);
   E=1;
   DDRC=0x00;
   PORTC=0xff;
   delay_nus(1);
   temp1=PINC;
   temp1=temp1&0x80;
   delay_nus(100);
   E=0;
   RS=0;                      // RS = 0;
   RW=1;                      // RW = 1;
   PA4=1;                    //245的高阻
  }
}

网友:
/*
*********************************************************************************************************
** 函数名称 :write_code()
** 函数功能 :写命令子程序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创建人   :YDCMAN
** 创建时间 :2012年3月22日13:58:33
*********************************************************************************************************
*/
void write_code(unsigned char cmd)
{
  chek_busy();
  PA4=0;                    //245的E脚使能
  PA5=1;                    //245的DIR脚使能,写12864
  DDRC=0xff;
  delay_nus(1);
  RS=0;                     // RS = 0;
  RW=0;                     // RW = 0;
  E=0;
  PORTC=cmd;                //写入命令
  delay_nus(1);
  E=1;
  delay_nus(50);
  E=0;
  RS=0;                      // RS = 0;
  RW=0;                      // RW = 1;
  PA4=1;                    //245的高阻
}

网友:
/*
*********************************************************************************************************
** 函数名称 :write_data()
** 函数功能 :写命令子程序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创建人   :YDCMAN
** 创建时间 :2012年3月22日13:58:33
*********************************************************************************************************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chek_busy();
  PA4=0;                    //245的E脚使能
  PA5=1;                    //245的DIR脚使能,写12864
  RS=1;                     // RS = 1;
  RW=0;                     // RW = 0;
  E=0;
  DDRC=0xff;
  delay_nus(1);
  PORTC=dat;                //写入命令
  E=1;
  delay_nus(50);
  E=0;
  RS=0;                     // RS = 0;
  RW=0;                     // RW = 0;
  PA4=1;                    //245的高阻

网友:
/*
*********************************************************************************************************
** 函数名称 :set_xy()
** 函数功能 :设置显示位置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创建人   :YDCMAN
** 创建时间 :2009年11月28日13:24:56
*********************************************************************************************************
*/
void set_xy(unsigned char xpos,unsigned char ypos)
{
unsigned char byAddress ;
switch(ypos)
{
   case 1:
    byAddress=(0X80|xpos);break;
   case 2:
    byAddress=(0X90|xpos);break;
   case 3:
    byAddress=(0X88|xpos);break;
   case 4:
    byAddress=(0X98|xpos);break;
   default:break;
}
write_code(byAdd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