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松Hamamatsu 光电二极管 s8745-01 的插座问题

楼主:
手里有一枚滨松Hamamatsu 光电二极管 s8745-01 ,打算做光电探测用。实物与引脚如图

我不想把它直接焊接在板子上,最好有一个有十个插孔的转接座,可以把传感器方便的插在座子上。找了很多,没有合适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推荐?谢谢!

网友:
插座有但很难买到了,这类封装在1980s流行,当年有插座。建议还是直接焊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可否告知插座的名称或型号?该光电二极管一枚约200RMB,目前在测试阶段,直接焊接的话可能就没法再拔下来用了

网友:
该封装的名称是TO78或者TO99,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当年的运放多是这样的封装。拆焊的话,只要注意工艺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另外帮你在网上查了一下供应商,正式的插座实在无法找到,但找到了可用的测试座,不过要提醒的是,正式的插座顶多几毛钱,测试座的话,几十上百都正常。这里是测试座的生产商信息:http://yzfei8.cn.makepolo.com/product/100165067266.html

网友:
另外提醒,焊接的话,为了好拆,尽量不要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