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49 mspfet下载程序 Synchronization error

楼主:
msp430f449   mspfet下载程序   Synchronization error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不行

网友B:
我的单片机是msp430f449,采用mspfet下载,按照淘宝店主给的资料进行配置的,和网上的资料差不多,但是就是在erease和下载的时候出错,显示的错误为:
22:34:01  Initialize...
22:34:01  Device: MSP430F44x. Info(0x1000-0x10FF), Main:(0x1100-0xFFFF)
22:34:01  Erasing flash memory...
22:34:02  Synchronization error
22:34:40  Loading TI TXT file "E:\MSP430单片机\例程\开发板例程\AD449\Debug\Exe\AD449.txt"...
22:34:40  Load 61184 bytes.
22:34:42  Initialize...
22:34:43  Device: MSP430F44x. Info(0x1000-0x10FF), Main:(0x1100-0xFFFF)
22:34:43  Programming the device memory...
22:34:45  Synchronization error

mspfet配置

mspfet配置

清空产生的错误

清空产生的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将你的问题叙述的详细一点呢

网友:
那叫同步误差,莫非时钟没有同步还是波特率没同步。

网友:
先把中文路径去掉。

网友:
嗯,怎么设置波特率啊?不能下载程序,不能通过程序的方式改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下这个G2的贴子,看起来可能是需要额外的驱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5225-1-1.html

网友:
搞好了,msp430f449的RXD和TXD应该接P1.0,P1.1   谢谢

网友:
430F449的jtag接口不是不需要接RXD和TXD吗

网友:
你好,我也遇到和你类似的问题,但我的rxd和txd接法是正确的,请问下你其它几根线的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单片机是msp430f449,采用mspfet下载,按照淘宝店主给的资料进行配置的,和网上的资料差不多,但是就是 ...

请问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求指教

网友:
请问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求指教

网友:
最后咋整的
我的现在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