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K晶振焊接方法

楼主:
本人菜鸟一枚,业余爱好从taobao淘的3套launchpad(20元一套),到手2个月一直不知道怎么焊接那个小小的32768的晶振,搜遍全网也没个教程,只有天朝之外的youtube有一篇视频教程,无奈啊。今天终于被逼无奈自己尝试焊接,用我那双颤抖的双手居然焊接成功了,下面分享一下过程:
1,调温电烙铁——俺用的是黄花的60w调温电烙铁,设定260度,为什么设定260度呢,因为晶振的手册上说SMD的最高温度是260度/20s,所以,安全第一,咱就用260度,20秒之内肯定不会因为温度把晶振搞坏。
2,低温焊丝——俺没有这个,建议有条件的用这个吧,俺用的焊丝还是上学时候买的,到现在都12年了(不知道能否通过这个推测出俺的年龄,O(∩_∩)O~),估计保质期都过了,还好大一卷,没舍得扔。
3,重点来了,焊接方法——先用镊子轻轻的把晶振的两个引脚往外分一下,让间隔距离大一点,方便焊接;然后把晶振的引脚和焊盘对应好;然后在加热好的尖头烙铁上挂点锡,根据焊盘大小确定吧,不需要很精确,半个大米粒那么多应该差不多;最后一步就是一只手轻轻按住launchpad和晶振,另一只手将挂好锡的烙铁头轻轻的快速在焊盘上点一下,运气好的话(锡量够,锡质量好,手抖得不是很厉害)这一下就能焊好一个引脚,然后用同样的方法焊接另外一个引脚。

最后,说一下,俺没有将焊锡把晶振外壳和地连接在一起,怕高温搞坏晶振。焊接完了就可以下载程序验证一下了。

网友:
哈哈,楼主太小心翼翼了,如果是有经验的人估计一两秒就搞定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不错  楼主这个给其他初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成功案例  呵呵

网友:
楼主有个误点一般的洛铁温度(300~350)都没关系,隧道炉是温度一直慢慢上升的所以一般的说明手册都会注明最高温度260度20S Max。不过楼主没有使用焊接外壳的方式来接地是正确的,可以防止内部芯片焊点二次融化,造成芯片倾斜短路。一般都是会选择在外壳上加铜线比较保险~~

网友:
请问焊晶振是含在中间两个方形上还是旁边两个圆盘上?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