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衰减器在高频段衰减不够,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3-07-10):
固定衰减器在高频段衰减不够,求解决方案
用色环电阻搭的固定衰减器,衰减器40dB,特性阻抗是50欧,采用π型衰减器结构图,在1M之后输出量就变得很大了只能衰减30倍左右,频率越大,衰减量越小了
解决方案

网友A:
你这种衰减器,应该是用在低频或直流的。高频下,有专门的衰减器。
如果作为测量使用,还是另买吧。如果是DIY时用的,可以用适当大功率的贴片电阻(并作恰当布线及阻抗匹配)来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做11年的电赛试题,LC振荡,那题中要求15M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