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uart收发模块:直接用有线连接,一个430发,另外一个接收。出现了以下问题。

楼主:
首先是发送模块,我对发送的缓冲区的数据都在LCD上进行了显示测试,结果好像没问题。下面是这部分代码
#include
char Data[11]=;   //这是接收要显示的数据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initClock();      //系统时钟初始化
   Init();          //UART初始化
init_lcd();          //lcd初始化用于验证是否传送
while(1){

while((IFG1&UTXIFG0)==0); //当正在传输数据,此时不可以再次发送数据;知道发送完成之后才进入下一个状态开始传输数据;

for(i=0;i<=11;i++)

{

TXBUF0=Data[i];

Lcd_InsWrite(1,TXBUF0);         //将缓冲区的数据写到LCD中,结果确实可以正常显示MSP430 Demo,能否说明这部分没有问题呢?还请各位多多指导

delay(200);

if(i==11)
{

IFG1|=UTXIFG0;             //重复传送

Lcd_InsWrite(0,0X80);

delay(20);
}
}

}

接着是接收部分,我在这个地方最为疑惑的是,怎么也进入不了中断服务子程序啊,怀疑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include

char Data[20],Buffer[20];

unsigned char j,count;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initClock();      //系统时钟初始化
   Init();          //UART初始化
init_lcd();          //lcd初始化用于显示接收的数据
_EINT();              //开放总中断
while(1);

}

void init(void)

{

UCTL0|=SWRST;                               //SWRST复位

UCTL0|=CHAR+MM;                                  //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地址位模式

UBR00=0x03;

UBR01=0x00;

UMCTL0=0x4A;                                       //使用32kHZ晶振,波特率为9600bps

UTCTL0=0x10;                                        //选定ACLK(32kHZ晶振)为时钟源

ME1|=0x30;                                             //UART发送,接收模块允许。

P3SEL=0xC0;                                           //P3.6、P3.7由UART1发送模块占用

P3DIR=0x40;                                           // P3.6输出

UCTL0 &=~SWRST;                                         //打开UART模块

IE1=URXIE0;                                           //接收允许中断

}

//逐步运行了,怎么也进不去中断服务子程序

#pragma vector=U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1RX(void)

{

Data[count++]=RXBUF1;                                         //数据存入Data数组中

If(Data[count++]==0)                                                 //是否到达末尾

  {
   for(j=0;j

    Buffer[j]=Data[j];                                         //复制字符串

    write_lcd(Buffer[j]);                                     //写入到LCD之中
   }

}

}

网友A:
while循环应该放在txbuf0赋值之前。这种问题应该用示波器来测量最显而易见了。

网友B:
接收和发送中断标志位在初始化里面复位一下,46行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ile循环应该放在txbuf0赋值之前。这种问题应该用示波器来测量最显而易见了。
具体哪一行?能不能详细点,新手不是很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和发送中断标志位在初始化里面复位一下,46行后面
IE1=URXIE0;                                           //接收允许中断

这一行吗?就是打开接收允许中断啊,没感觉有啥问题啊。能不能详细点啥问题呢?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你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在VIEW里面看下初始标志位有没有复位,没有的话手动复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