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下虚拟机编译 android4.0 的悲剧,内存不够?!

楼主:
target Dex: android.core.tests.libcore.package.org.no-core-tests-res
make: *** [out/target/common/obj/APPS/android.core.tests.libcore.package.com.no-core-tests-res_intermediates/noproguard.classes-with-local.dex] 已杀死
make: *** 正在等待未完成的任务....

按照网上的解决办法如下方式也不行

主要原因是内存不够,解决办法可以是增加虚拟机的内存,或者是增加swap的大小。
sudo dd if=/dev/zero of=/boot/swapfile bs=1024 count=4194304
sudo mkswap -v1 /boot/swapfile
sudo swapon /boot/swapfile
free
sudo vi /etc/fstab
/boot/swapfile swap swap defaults 1 1
# sudo dd if=/dev/zero of=/boot/swapfile bs=1024 count=4194304
记录了4194304+0 的读入
记录了4194304+0 的写出
4294967296字节(4.3 GB)已复制,779.381 秒,5.5 MB/秒
# sudo mkswap -v1 /boot/swapfile
Setting up swapspace version 1, size = 4194300 KiB
no label, UUID=defdb7d7-aa80-4777-b1d3-4e9f6d5d4103

!!

网友:
make: *** [out/target/common/obj/APPS/android.core.tests.libcore.package.com.no-core-tests-res_intermediates/noproguard.classes-with-local.dex] 已杀死
make: *** 正在等待未完成的任务....

连续几次编译都是死在这里,汗!

网友:
汗,在一台更差的电脑上面双核的,居然编译通过了。花了257分钟,也就是 4个小时多才编译完,汗死了。

网友:
'out/target/common/obj/APPS/android.core.tests.libcore.package.libcore.no-core-tests-res_intermediates/classes.dex' as 'classes.dex'...
Add resources to package (out/target/product/smdk4x12/obj/APPS/android.core.tests.libcore.package.libcore_intermediates/package.apk)
# javalib.jar should only contain .dex files, but the harmony tests also include
# some .class files, so get rid of them
Copying: out/target/common/obj/APPS/android.core.tests.libcore.package.sun.no-core-tests-res_intermediates/noproguard.classes.dex
target Package: android.core.tests.libcore.package.sun.no-core-tests-res (out/target/product/smdk4x12/obj/APPS/android.core.tests.libcore.package.sun.no-core-tests-res_intermediates/package.apk)
'out/target/common/obj/APPS/android.core.tests.libcore.package.sun.no-core-tests-res_intermediates/classes.dex' as 'classes.dex'...
Add resources to package (out/target/product/smdk4x12/obj/APPS/android.core.tests.libcore.package.sun_intermediates/package.apk)
# javalib.jar should only contain .dex files, but the harmony tests also include
# some .class files, so get rid of them
Total compile time is 257 minutes
ok success !!!
双核的XP +虚拟机编译花了257分钟搞定了。
呵呵。

网友:
还算比较智能化。重启一下虚拟机,然后就可以在几分钟内编译完了。
Target system fs image: out/target/product/smdk4x12/obj/PACKAGING/systemimage_intermediates/system.img
in mkuserimg.sh PATH=out/host/linux-x86/bin/:/home/android2012/sate210/jdk1.6.0_26/bin:/home/android2012/sate210/jdk1.6.0_26/bin:/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sbin:/usr/bin:/sbin:/bin:/usr/X11R6/bin
make_ext4fs -s -l 524288000 -a system out/target/product/smdk4x12/obj/PACKAGING/systemimage_intermediates/system.img out/target/product/smdk4x12/system
Creating filesystem with parameters:
    Size: 524288000
    Block size: 4096
    Blocks per group: 32768
    Inodes per group: 8000
    Inode size: 256
    Journal blocks: 2000
    Label:
    Blocks: 128000
    Block groups: 4
    Reserved block group size: 31
Created filesystem with 1011/32000 inodes and 69906/128000 blocks
Install system fs image: out/target/product/smdk4x12/system.img
out/target/product/smdk4x12/system.img+ total size is 279948584
Total compile time is 6 minutes
ok success !!!
试试烧写是否有问题先。

网友:
现在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
同样是XP SP3 系统
windows 虚拟内存也是一样的配置,
虚拟机是一模一样的配置,
I5 +4G  内存,编译sate4412  android源码 第一次编译会因为内存太少卡死,重启再次./build_android.sh 就可以完成编译,系统下载也可以正常运行。
双核+4G内存 编译sate4412  android源码  一次编译通过,耗时257M分钟。
不解的是I5的CPU按照道理要比双核的E7500 好上几倍啊。但是居然编译不如E7500 为何?!

其实sate4412 的android4.0.4 的源码google推荐用64 bit 的ubuntu来编译的,碍于我现在要做wince 下XP的开发,所以暂时上不了Win7 ,不过这个证明,32 bit Ubuntu上照样能编译。
请广大群友解释一下为何四核I5 不如双核E7500? 难道XP下是没用起I5 四核的?

网友:
I5 是四核么???????????? I5双核四线程而已 有睿频

网友A:
gooogleman下面的话不太理解 。装64bit的ubuntu必须要上WIN7吗?我家里机器是XP+Ubuntu12 64bit, 单位机器是WIN7 64bit,+Ubuntu12 64. 双系统运行快,还不用切换。编译下载都在一个系统下搞定。虚拟机并不能最大化利用机器的性能。

“ 其实sate4412 的android4.0.4 的源码google推荐用64 bit 的ubuntu来编译的,碍于我现在要做wince 下XP的开发,所以暂时上不了Win7 ,不过这个证明,32 bit Ubuntu上照样能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oogleman下面的话不太理解 。装64bit的ubuntu必须要上WIN7吗?我家里机器是XP+Ubuntu12 64bit, 单位机器是WIN7 64bit,+Ubuntu12 64. 双系统运行快,还不用切换。编译下载都在一个系统下搞定。虚拟机并不能最大化利 ...
你是开了64 bit 虚拟化吧。不开绝对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开了64 bit 虚拟化吧。不开绝对不行的。

我没有用过虚拟机,只是听别人说过,虚拟机最大系统内存是512M。不太清楚什么是64 bit 虚拟化。 装双系统需要这个?没有去专门设置过这个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用过虚拟机,只是听别人说过,虚拟机最大系统内存是512M。不太清楚什么是64 bit 虚拟化。 装双系统需要这个?没有去专门设置过这个东东。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是你的电脑必须是64 bit 的就可以了。

双系统太麻烦使用,还是搞个虚拟机 两个系统随时切换使用。
我想想办法装个上去,第一次慢点没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