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 SEGMENT TOO LARGE

楼主:
我用keil写的程序大概有500多行,编译时出错说\'DATA\': SEGMENT TOO LARGE,看了很多说什么data问题的,可是我定义的数组不多啊。然后把memory model 改成了large,编译是对了,可下载在硬件上LCD1602就显示不对。又想用89C54,但它在keil里的头文件也是reg52.h,也不行。  求求各位大神啦,I  NEED  YOUR  HELP!!!

网友:
改成了large,你外面需扩展RAM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o 那我用54能行不,54的RAM大些

网友:
你用的RAM超出了芯片自带RAM。看一下你的编译栏,能看到用了多少RAM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ogram Size: data=9.1 xdata=134 code=2073
是这个么?

网友:
你工程中芯片选对着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Atmel 的AT89C52哈

网友:
那你肯定错了。c52内部只有128个字节。无外扩RAM。你选C54就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keil里没有C54、C58,还有个就是C55,在网上看好多说54单片机选的就是52。凌乱了。。。

网友:
飞利浦的有.
P89C54X2
P89C58X2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用的是最简单的STC89C51系列的,单片机现在一般是52。你说的那些都不熟,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啦。问题解决,把有个数组改成xdat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