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FPGA进行AD采样?

楼主:
AD芯片将采集到的数值通过SPI接口传给FPGA,对于FPGA来说,该如何实现SPI这一部分啊?
只需要实现SPI接口应该就行了吧,至于AD芯片的时序还需不需要弄?

网友:
SPI接口的串并转换,应该是FPGA比较擅长的。比UART转换要简单。
直接采用CLK打数据即可。需要用到8bit或者32bit移位操作,视具体SPI协议。
注意做好数据有效性检查工作,长时间的没有时钟输入需要对移位进行复位操作。
暂时没做例子, 第二版Espier已经应要求加入了SPI和AD部分

网友:
同问啊,上次参加比赛就没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