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81xx RDK 开发环境怎么搭建

楼主:
DM81XX系列 RDK的开发环境要怎么搭建,最好详细一点,第一次做开发,一直搭建不成功参考了RDK 中的文档,还是没成功。

网友:
这个有点点复杂,一下也说不明白。

首先得系统可以跑起来,然后在init初始化,和一些模块加载,load加载两个M3和dsp的程序
后面的程序才可以跑起来的

建议加群交流

推荐QQ群:DM8168交流  282254950
                      TI DM8168开发应用  287278132
                      ti8168  94299964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介绍得比较详细,其实开发环境的搭建,都差不太多的:

http://downloads.ti.com/dsps/dsp ... evelopers_Guid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