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MSP430F6的频率失败了.

楼主:
经常在运行过程中有这个错误.

MSP430: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23fc on Page 0 of Length 0x2: Could not determine device state  如果发生,在程序第一句就会发生
MSP430: Failed Software Reset: Could not read Enhanced Emulation Module register 在PMM设置后发生
MSP430: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23fc on Page 0 of Length 0x2: No error 不设置PMM的话,直接配置时候会发生
MSP430: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f3ffe on Page 0 of Length 0x95: Invalid parameter(s) 不设置PMM,直接设置也可能发生

配置外部32.768khz rtc时钟,必复位MCU.

TARGET:MSP430F6721
#include

/*
* main.c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JDIR |= BIT0 | BIT1 | BIT3;
    PJSEL |= BIT0 | BIT1 | BIT3;
//
//    PMMCTL0_H = PMMPW_H;
//    SVSMHCTL = SVSHE + SVSHRVL0 * PMMCOREV_3 + SVMHE + SVSMHRRL0 * PMMCOREV_3;
//    SVSMLCTL = SVSLE + SVMLE + SVSMLRRL0 * PMMCOREV_3;
//    while ((PMMIFG & SVSMLDLYIFG) == 0);
//    PMMIFG &= ~(SVMLVLRIFG + SVMLIFG);
//    PMMCTL0_L = PMMCOREV0 * PMMCOREV_3;
//    if ((PMMIFG & SVMLIFG))
//      while ((PMMIFG & SVMLVLRIFG) == 0);
//    SVSMLCTL = SVSLE + SVSLRVL0 * PMMCOREV_3 + SVMLE + SVSMLRRL0 * PMMCOREV_3;
//    PMMCTL0_H = 0x00;

    // DCO  = 31 MOD = 0
    UCSCTL0_H = 31;
    UCSCTL1_L = DCORSEL_7;
    UCSCTL4 = SELA__VLOCLK | SELS__DCOCLK | SELM__DCOCLK;
    UCSCTL5 = DIVA__32 | DIVS__8 | DIVM__1;
    UCSCTL6 &= ~(XT1OFF);
    UCSCTL6 |= XCAP_3;

//
//    do
//    {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        SFRIFG1 &= ~OFIFG;
//    } while (SFRIFG1 & OFIFG);

    _nop();

    while(1){

    }

}

怎么处理

网友:
你好  我目前用的是MSP430F6731   XT1怎么配置也震荡不起来  您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同上所求啊 !  楼上最后怎么解决的啊???紧急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