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锁相环芯片CDCE421A芯片有Bug?

楼主:
各位好,使用TI的锁相环芯片CDCE421A产生198M的时钟(33MHz的基频经过6倍频),部分芯片使用过程中会发生如下问题:
1、198M的时钟,开始运行几个月,包括上电下电操作,没有问题,时钟稳定;
2、突然某次上电后,倍频后的时钟频率变成了172M左右,而且始终是172M,再也无法恢复成198M,无论是重新上电,还是重新烧写配置。
3、出现的故障率非常高,大约10个芯片会出现5个芯片这种问题。
4、经过我司软件、硬件工程师长期排查,均无法找到问题原因。
所以,这里求问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或者有别的查找问题思路的工程师?

网友:
锁相环电路在不同电路上有不同设置,,具体电路具体分析,,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比较难缠
这里有个TI锁相环芯片CDCE421A问题处理,参考一下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s/f/59/t/22047.aspx

网友:
在没有做大量实验之前,不要轻易地说人家有BUG

或者真的有,但TI出一款芯片也不是不负责地随意就上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版主的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