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n文件中函数地址问题

楼主:
比如说,由keil生成的bin文件。

源代码中的函数是不是在bin文件中已经有确定地址了,还是说等bin文件加载到内存中以后才有的地址。

一直很疑惑这一点,望老大给指点一下哈。

网友:
bin 文件是编译后去掉debu信息的文件,看函数地址可以编译器生成的map 文件或者看反汇编。bin文件只是最终执行的16进制文件,是无法看到任何函数信息的。加载只是把bin文件搬到内存里面,不会有任何改变。

网友:
我是这样想的,代码中的函数编译生成bin文件以后处于代码区,

运行时被搬到了内存里面,函数及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地址都不会改变,

如果一个指针指向改区域并且想要修改就会引起死机。

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