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b调试stm32时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
我用CodeSourcery工具链arm-none-eabi-gdb+openocd+jlink来调试stm32,我在80行下面这个函数这打了断点,但是输入s命令后进不去这个函数,就死在硬中断HardFault_Handler中了,但尝试进入别的函数就正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Breakpoint 2, Task_Start (p_arg=0x0) at main.c:80
80         TIM_CreateSampleTimer(SystemCoreClock / ADC_POINTS_PER_PERIOD / AI_POWER_FREQ_50HZ);                    //sample timer;
(gdb) s
^C
Program received signal SIGINT, Interrupt.
HardFault_Handler () at stm32f10x_it.c:64
64        {}
(gdb)

下面是这个函数,函数本身无错误,不知道为什么输入s命令后进不到这个函数中?

void TIM_CreateSampleTimer(UINT32 ticks)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ticks - 1; //(UINT32)((FLOAT32)20.0/ADC_POINTS_PER_PERIOD *320 -1);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计数值) */
    /* 累计 TIM_Period个频率后产生一个更新或者中断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 时钟预分频数   例如:时钟频率=72MHZ/(时钟预分频+1)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采样分频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向上计数模式 */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UpdateRequestConfig(TIM2,TIM_UpdateSource_Regular);//向上、向下计数溢出产生更新事件
//    TIM_GenerateEvent(TIM2,TIM_EventSource_CC2);     //设置产生的事件源
//    TIM_UpdateDisableConfig(TIM2,DISABLE);          //允许更新事件产生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CC2);               //清除更新事件标志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2, 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 开启时钟 */
}

网友:
没有用过CodeSourcery,所以不干随便说。不过一本情况下HardFault_Handler中断的产生都是程序问题,常见的有堆栈空间或内存溢出、看门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