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信息编码问题求助

楼主:
我想把输入双比特信元进行编码,比如,将00变成11,把01变成1-1,把11变成-1-1,把10变成-11,并且把这个1和-1运用到后续运算之中,我想知道这个-1怎么处理啊,用的verilog,希望大家帮忙解答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呵呵,楼主是Matlab玩习惯了吧。
C和Verilog一样,定点数很多情况下都是补码表示的,因为补码的四则运算和原码是一样的,带符号位扩展更有优势。
因此,后续的运算继续用点定数就OK了。
不管用IP核还是自己编写,都一样。采用8bit的话,-1是多少呢?自行回答吧。
不会请点击键盘上的windows键+R,输入Calc,回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假设我们用两位补码表示,那么00编码成0101,11编码成1111,这样吗?再把这四位的数的前两位和后两位分别给后续运算?

网友:
这个就比较难回答了,如果你把00编码为0101,实际上并不是补码,而是自定义二级制码,因为0——>01,不符合补码的定义,因此,后续的四则运算你要重新推定。而补码的规则是现成的。
不清楚你的使用环境,因此简单建议运算部分和编解码分开,用原始码元进行计算,然后编解码传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那我再看看,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