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2951单键开关机电源电路

楼主:
       电池供电是常电电子设备、智能仪器仪表等产品中常见的供电方式,而单键开关电路是其常用的电源形式,其实现方式多种多样。一般可采用触发器、555 集成电路和单片机等可编程器件。这些实现方式会增加整个电路的复杂度,不能达到简洁、实用的效果。文中介绍了一种基于LP2951 简易、稳定的单键开关电路。
  1 芯片介绍
  LP2950 /LP2951 为小功率稳压器,静态电流小,输入输出压差低,适合电池供电系统,当电池长时间使用电压下降后,静态电流增加很小。LP2950 为3 脚TO - 92封装,LP2951 为双列直插塑料封装,如图1 所示,LP2951 内部结构如图2 所示。
图1 LP2950 /LP2951 封装及引脚
图2 LP2951 内部结构图
  其中,LP2951 具有与电源供电有关的特性如下:
  ( 1) 逻辑控制电子开关,低电平有效,而接高电平时关闭电源芯片。
  ( 2) 输出电压在1. 24 ~ 30 V 内可调。没有调节电路时,默认输出电压为5 V。
  ( 3) 输出电流最大为100 mA.
  ( 4) 具有电池电压过低关机功能。正常工作状态时,Pin 5 ERROR 端输出高电平,当外部电源电压低于工作电压时,ERROR 端输出低电平。
2 电源电路设计
  智能仪器设备,由于有多个功能,常由多个按键实现,现假设有两个主要功能按键,使其拥有开机功能; 另设定一键作为关机键。设计电源电路如图3所示。
图3 电源电路硬件电路图
  图3 中按键S1为关机键,S2、S3为具有开机能力的两个功能键; VDD为电源芯片LP2950 直流稳压的输出电压,+ 5 V; VFH为电池电压; U2为具有低压关机电源电路,输出电压VCC; U3及其外围电路组成为输出电压可调电源电路,输出电压VCC1:
  其中,VREF为LP2951 内部参考电压1. 235 V; IFB为反馈端电流- 20 nA。
  3 工作原理
  3. 1 开机工作原理
  任意按下功能键S2或S3均可使电源芯片工作。
  两者工作原理一样,具体工作过程如下。
  在关机状态下,与非门CD74HC132的U1 -1A、U2 - 1A 输入端为高电平,对应输出端为低电平。
  当按下S2或S3时,根据电容特性,在U1 - 1A 输入端形成低电平,经U1 - 2B、U1 - 3C 输出端,即Pin 8 为高电平,经C4、R7和二极管[7]CR1 在U2 - 2B 输入端出现高电平,从而U2的6 引脚为低电平,使电源芯片LP2951 工作,并使其ERROE 输出高电平。开机后,为实现功能而再多次按下S2或S3,由于ERROE 输出高电平,使U2 - 2B 输入端维持高电平,这样就保证SHUTDOWN 端为低电平,保持电源芯片工作。
  3. 2 关机工作原理
  在开机状态下,按下关机键S1,使U2的3 端、U1的8 端变为"0",使U2的6 端为"1",即LP2951 的SHUTDOWN 为高电平,关闭电源芯片,从而使ERROR端输出低电平; 当按键抬起后,U2的3 端、U1的8 端变为"1",但ERROR 端为"0",所以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当外部电池电压过低后,LP2951 的ERROR 端输出低电平,从而关机。
  4 结束语
  该电源电路,曾用于线缆探测设备的信号源上,工作效果良好。线缆探测设备的信号源实物如图4 所示。从电路结构和原理可以看出,电路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可靠、具有通用性。
图4 线缆探测设备的信号源实物

网友:
谢谢分享!!
led节能灯

网友:
绝对的支持,,楼主讲的好

网友:
正在学习电子电路设计与制作,资料有用,学习了,感谢您的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