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看这个是干啥的?

楼主:
第一张图没有信息量

这个比较明显

U4是MSP430

网友:
想知道答案看这里

网友:
无刷电机?

网友:
电机驱动!

网友:
还没有开猜呢,二楼就给出了答案

网友:
二楼动作太快!

网友:
不过楼上的都没有说出具体用途。无刷电机驱动是没错,但这个应该是为四轴飞行器做的驱动,引出了I2C总线,应该是目前用的比较多的I2C电调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避免有骗访的嫌疑,各位说的都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东哥,应该设置个回复可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