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喷墨打印机找不到墨盒了,谁有经验怎么修?

楼主:
破喷墨打印机找不到墨盒了,谁有经验怎么修?

看起来一切正常,就是打不出一点字来,开始以为墨盒干了。后来运行维护,发现找不到墨盒。今天拆了一下,没有深入拆,例如扁平电缆没有看看接触好不好,好像一段不是插座焊死的?
两个墨盒都找不到,应该不是接触点的问题呀,否则怎么两个都找不到?

网友:
墨盒有没有规定使用期限?例如从第一次使用开始到一定的时间就不能用了?我使用的墨盒自己加墨水了。

网友:
这还真不知道,我家的打印机就是没墨的时候,不打印。没有试过自己加,后来换了个新的就好了!要不你找个跟你一样型号的机子的墨盒先试试。看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几个旧的墨盒,都找不到

网友:
墨盒触点接触不良,擦干净试试。如果不是原装墨盒那估计就得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