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uble long类型的数据转换

楼主:
在使用DSPF28027处理数据时,需要将double long类型的数据转换为unsigned int的类型。
11759.76072为double long数据的类型,而需要将整数部分提取出来,但使用强制转换(unsigned int) a会造成整数数据的丢失
double long 为IEEE64-bit的数据。
现在该如何进行转换?

网友:
不管怎样转换,浮点取整后,肯定要丢失精度的,为了获得最大精度,楼主可以先+0.5再取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对于小数部分不作要求,只是在CCS中对于(unsigned int)强制转换使整数部分也会丢失。想请教一个好的办法。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

楼主也可以看看变量的存储器分配是否正常。TI使用CMD文件,给存储器分配带了灵活,然而却很容易出问题,我曾遇到过分配存储器不正确时,变量的值不可控制的现象。

再一个看看是不是符号位的处理不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我再检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处理数据时没有考虑到C语言中的隐式转换,程序中为long  double  x;
x=(unsigned int )x;
在查看C Prime之后发现存在隐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