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5350配置及SPI Flash启动失败

楼主:
原理图是按照“AP-RT5350-V22-SPI-SDRAM-2L-1x1-110713.pdf”画的(网上下载的都大同小异)。打的四层板,现在我的电源是1.2V用的内部,1.8和3.3用的外部。用的是40Mhz的晶体(也试了20M)。现在晶体能起振,内存clk脚有时钟。但是从SPI Flash不能启动,配置如下,谁能告诉我RT5350设计时,哪些是不能改动的。哪些配置需要注意。谢谢大神们了。

配置

配置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能介绍下配置吗

网友:
建议用我公司的芯片去做,GS2011MIE ,你应该懂的~用我的去做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A:
我的情况跟楼主上面叙述的差不多 ,求助大神指点下。现在供电正常,晶振起振,内存有时钟。上面介绍的配置也都试过了,但是系统一直没能启动起来。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情况跟楼主上面叙述的差不多 ,求助大神指点下。现在供电正常,晶振起振,内存有时钟。上面介绍的配置 ...
建议用我公司的GS2100MIE去做,比他的简单,并且更容易开发,有需要请联系我SEVEN_OUYANG@LONGTRUMP.COM

网友:
我也用过RT5350,电源正常,也起振,就是复位线路有问题。后来换了复位IC就行。

网友:
大家好,我现在在使用RT5350着设计的时候发现出现之前一样起不来的现象,不知道您当时是不是解决了?能否加我QQ(691310824)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
您好,我在使用RT5350着设计的时候发现出现跟您之前一样起不来的现象,不知道您当时是不是解决了?能否加我QQ(691310824)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情况跟楼主上面叙述的差不多 ,求助大神指点下。现在供电正常,晶振起振,内存有时钟。上面介绍的配置也都试过了,但是系统一直没能启动起来。求指教。

您好,我在使用RT5350着设计的时候发现出现跟您之前一样起不来的现象,不知道您当时是不是解决了?能否加我QQ(691310824)指点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