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行信号NPN、PNP及推挽式

楼主(2013-07-13):
并行信号NPN、PNP及推挽式
多少位(码道)绝对值编码器就有多少根信号电缆,每根电缆代表一位数据,以电缆输出电平的高低代表1或0,物理器件与增量值编码器相似,有集电极开路NPN、PNP、差分驱动、推挽HTL等等,分高电平有效或低电平有效来针对PNP或NPN的物理器件格式。推挽式输出信号电压较高,电压范围宽,器件不易损坏,与PNP和NPN都兼容。推挽式兼容NPN、PNP,论坛里谁知道NPN、PNP接上拉电阻变成推挽式,这个电阻是接到哪里的?如何接的?求助!

网友A:
文中的论述疙疙瘩瘩的。
“以电缆输出电平的高低代表1或0”, 正逻辑是这样。
“物理器件与增量值编码器相似,有集电极开路NPN……”,加个输出类型的限制条件吧。
“分高电平有效或低电平有效来针对PNP或NPN的物理器件格式”,这是在说啥的?
“推挽式输出信号电压较高……”,不应该这样说吧。
“谁知道NPN、PNP接上拉电阻变成推挽式,这个电阻是接到哪里的?如何接的?”,不是推挽式的电路,接上拉也是不能变为推挽式的。

楼主:
推挽式 、NPN、PNP联系
感谢您的解答,本人表述的不是很清楚,给您造成了误解,不好意思。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推挽式兼容NPN、PNP电路,不过碰到有些人再问NPN、PNP电路加上拉电阻可以转换成推挽式电路问题,所以想请教坛里高手是如何加的,加在哪里!不过以前我也确实听说过加上拉电阻转换推挽式的,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具体加法就不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解答,本人表述的不是很清楚,给您造成了误解,不好意思。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推挽式兼容NPN、PNP电路,不过碰到有些人再问NPN、PNP电路加上拉电阻可以转换成推挽式电路问题,所以想请教坛里高手是如何加的,加在哪里!不过以前我也确实听说过加上拉电阻转换推挽式的,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具体加法就不清楚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什么叫推挽电路?输出使用互补的管子,如PNP+NPN,或N沟道+P沟道。
它的输出可以是拉电流,也可以是灌电流。
如果不是推挽电路,如OC型,加个电阻后在高电平时可以向负载提供拉电流,但这也不是变为了”推挽“电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加个上拉电阻可以实现推挽式功能是吧?但不是推挽式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