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器件中的最大速度是什么概念?

楼主:
比如如下情况

MSP430 工作在 25MHz 下,MCLK = SMCLK = 25MHz,ACLK = 32.768kHz
a从机最大SPI速度10MHz
b从机最大SPI速度15MHz,

那么做他们的操作是要4分频和2分频?还是据说的SPI本身速度只有硬件自身运行频率的一半.

网友:
以最低的时钟为准

网友:
SPI以自己的时钟为为依据的,自己的时钟有的时候是可以与系统时钟一致的,有些时候是系统时钟分频后得到的,而自己的CLK是要在自己的时钟再分频得到的,一般会有一个寄存器专门控制这个速率。比如C2000里面的有一个 寄存器里有一个BPR位,实际的CLK=SPI时钟/(1+BPR)但这个BPR最小是3,也就是最高速度只能是SPI自己的时钟的1/4,如果SPI时钟和系统时钟一致的话,那么SPI最大的速率就是系统时钟的1/4,否则会更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句话说,工作在25MHz下,SPI不需要配置大分频.因为已经4分频了.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但我是MSP430啊..

这个已经超速?我的目的要尽快发送数据所以必须让他在从器件支持的最大频率说起.

网友:
没有仔细看这个的资料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