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FT初步搞定

楼主:
系统组成:
F28035(模拟部分损坏)+ ADS8332 + TFT LCD

第一次试用TI的FFT库,确实非常简单,但占用内存相当大,后在网上找 了个,占用内存不大。调了调,还没有调好。

网友:
一楼的显示是在手接触ADC输入端时的情况。

下图是ADC输入端悬空时的情况:

网友:
TI的FFT好像占了至少6K的空间吧?实际应该用不到这么多吧,好像主要是sin表占的空间大,他的sin表好像是1024点的,实际需要的时候应该可以用更少一些的,当时调了一下,后来用的单位做的FFT,就没再看TI的

网友:
外部是什么信号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楼的显示是在手接触ADC输入端时的情况。

下图是ADC输入端悬空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