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入门时的DIY小东西集

楼主:
在学校读书时,做了好多小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用万用板焊接的,这么对年了,一直带在身边,现在Show出来,同时把代码图纸都完全开源,希望对还没人门的网友参考参考。

网友:
2. 电子琴

网友:
1. 单片机音乐

网友:
资料和应用文档,非常详细的说明了其工作原理:

代码: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  TABLE  ;
        code  uint   TABLE1 [15]={64260,64400,64524,64580,
                                  64684,64777,64820,64898,
                                  64968,65030,65058,65110,
                                  65157,65178,65217};
    code  uchar  SONG  [  ]={
           //1. 迟来的爱
           //0
           0x08,0x08,
           //1
           0x02,0x12,0x42,0x62,0x52,0x42,0x21,11,
           0x18,0x18,
           0x02,0x22,0x42,0x82,0x92,0x82,0x61,0x51,0x42,
           0x58,0x58,
           //2
           0x66,0x51,0x61,0x84,0x62,0x82,
           0x52,0x62,0x42,0x52,0x28,
           0x52,0x42,0x52,0x62,0x94,0x81,0x91,0x81,0x61,
           0x1C,0x12,0x82,
           //3
           0x68,0x02,0x92,0x82,0x42,
           0x5C,0x12,0x62,
           0x58,0x02,0x42,0x51,0x41,0x22,
           0x4C,0x62,0x52,
           //4
           0x66,0x82,0x92,0x82,0x61,0x51,0x41,0x51,
           0x6C,0x52,0x62,
           0x53,0x63,0x52,0x42,0x42,0x22,
           0x1C,0x12,0x22,
           //5
           0x42,0x44,0x51,0x61,0x82,0x84,0x61,0x81,
           0x96,0x82,0x66,0x51,0x61,
           0x56,0x42,0x22,0x42,0x82,0x62,
           0x5C,0x62,0x52,
           //6
           0x66,0x82,0x92,0x82,0x61,0x51,0x41,0x51,
           0x6C,0x52,0x62,
           0x56,0x62,0x52,0x42,0x42,0x22,
           0x1C,0x12,0x22,
           //7
           0x42,0x44,0x51,0x61,0x82,0x84,0x61,0x81,
           0x96,0x82,0x66,0x51,0x61,
           0x56,0x62,0x92,0x82,0x62,0x52,
           0x4C,0x62,0x61,0x81,
           //8
           0x9C,0x81,0x91,0x81,0x61,
           0x6C,0x82,0x62,
           0x56,0x42,0x24,0x42,0x52,
           0x6C,0x62,0x61,0x81,
           //9
           0x9C,0xB2,0x92,
           0x8C,0x82,0x92,
           0xB2,0xB2,0xB2,0x92,0xD4,0xC1,0xD1,0xC1,0xB1,
           0xCC,0xB2,0xB1,0xC1,
           //A
           0xDC,0xD2,0xC1,0xB1,
           0x9C,0x92,0x91,0xC1,
           0x92,0x84,0x92,0x82,0x62,0x51,0x61,0x51,0x41,
           0x48,0x48,
           //B
           0x42,0x41,0x51,0x66,0x82,0x91,0xB1,
           0x92,0x86,0x88,
           0x42,0x41,0x51,0x66,0x42,0x41,0x51,
           0x22,0x16,0x18,
           0x86,0x62,0x58,
           //C
           0x83,0x91,0x62,0x82,0x58,
           0x52,0x62,0x52,0x42,0x22,0x12,0x62,0x52,
           0x4C,0x62,0x52,
           //6
           0x66,0x82,0x92,0x82,0x61,0x51,0x41,0x51,
           0x6C,0x52,0x62,
           0x56,0x62,0x52,0x42,0x42,0x22,
           0x1C,0x12,0x22,
           //7
           0x42,0x44,0x51,0x61,0x82,0x84,0x61,0x81,
           0x96,0x82,0x66,0x51,0x61,
           0x56,0x62,0x92,0x82,0x62,0x52,
           0x4C,0x62,0x61,0x81,
           //8
           0x9C,0x81,0x91,0x81,0x61,
           0x6C,0x82,0x62,
           0x56,0x42,0x24,0x42,0x52,
           0x6C,0x62,0x61,0x81,
           //9
           0x9C,0xB2,0x92,
           0x8C,0x82,0x92,
           0xB2,0xB2,0xB2,0x92,0xD4,0xC1,0xD1,0xC1,0xB1,
           0xCC,0xB2,0xB1,0xC1,
           //A
           0xDC,0xD2,0xC1,0xB1,
           0x9C,0x92,0x91,0xC1,
           0x92,0x84,0x92,0x82,0x62,0x51,0x61,0x51,0x41,
           0x4C,0x62,0x61,0x81,
           //8
           0x9C,0x81,0x91,0x81,0x61,
           0x6C,0x82,0x62,
           0x56,0x42,0x24,0x42,0x52,
           0x6C,0x62,0x61,0x81,
           //9
           0x9C,0xB2,0x92,
           0x8C,0x82,0x92,
           0xB2,0xB2,0xB2,0x92,0xD4,0xC1,0xD1,0xC1,0xB1,
           0xCC,0xB2,0xB1,0xC1,
           //A
           0xDC,0xD2,0xC1,0xB1,
           0x9C,0x92,0x91,0xC1,
           0x92,0x84,0x92,0x82,0x62,0x51,0x61,0x51,0x41,
           0x4C,0x62,0x61,0x81,
           //D
           0x66,0x51,0x61,0x86,0x61,0x81,
           0x52,0x62,0x52,0x42,0x28,
           0x82,0x91,0x01,0x62,0x11,0x52,0x11,0x01,0x62,0x54,
           0x48,0x48,0x00};
code  uchar  SONG1  [  ]={
          //2.两只蝴蝶
          //0
          0x08,0x08,
          //1  [326]
          0x51,0x61,0x81,0x61,
          0x94,0x8C,
          0x02,0x42,0x51,0x41,0x21,0x41,0x02,0x42,0x51,0x41,0x21,0x51,
          0x04,0x03,0x11,0x21,0x41,0x52,0x51,0x41,0x21,0x41,
          0x62,0x82,0x02,0x62,0x62,0x52,0x62,0x82,
          //2
          0x94,0x93,0x81,0x86,0x81,0x91,
          0xB2,0xB2,0xB2,0xC2,0xC2,0xB2,0xB4,
          0x04,0x02,0x82,0x71,0x61,0x51,0x61,0x51,0x41,0x21,0x41,
          0x42,0x52,0x62,0x82,0x84,0x62,0x52,
          //3
          0x68,0x02,0x52,0x62,0x52,
          0x48,0x04,0x22,0x42,
          0x54,0x52,0x62,0x52,0x42,0x22,0x42,
          0x18,0x04,0x62,0x52,
          0x68,0x02,0x52,0x62,0x52,
          //4
          0x48,0x04,0x22,0x42,
          0x54,0x52,0x62,0x52,0x42,0x22,0x42,
          0x58,0x04,0x62,0x52,
          //3
          0x68,0x02,0x52,0x62,0x52,
          0x48,0x04,0x22,0x42,
          0x54,0x52,0x62,0x52,0x42,0x22,0x42,
          0x18,0x04,0x62,0x82,
          0x88,0x02,0x82,0x92,0x82,
          //4
          0x68,0x04,0x52,0x52,
          0x54,0x52,0x62,0x52,0x42,0x22,0x42,
          0x42,0x42,0x4C,
          //5
          0x04,0x04,0x02,0x82,0x82,0x92,
          0xB2,0xA2,0x92,0x64,0x52,0x62,
          0x68,0x02,0x62,0x62,0x82,
          0x94,0x96,0x22,0x62,0x52,
          0x58,0x04,0x62,0x82,
          //6
          0x82,0x62,0x84,0x02,0xB2,0xB2,0xA2,
          0x92,0xA2,0x66,0x92,0x92,0xA2,
          0x92,0x82,0x62,0x52,0x52,0x62,0x52,0x62,
          0x88,0x02,0x82,0x82,0x92,
          0xB2,0xA2,0x92,0x64,0x52,0x62,
          0x68,0x02,0x62,0x62,0x82,
          0x94,0x96,0x22,0x62,0x52,
          0x58,0x04,0x62,0x82,
          //6
          0x82,0x62,0x84,0x02,0xB2,0xB2,0xA2,
          0x92,0xA2,0x66,0x92,0x92,0xA2,
          0x92,0x82,0x62,0x52,0x52,0x12,0x12,0x22,
          0x48,0x02,0x82,0x82,0x92,
          0xB2,0xA2,0xA2,0x92,0x64,0x52,0x62,
          //A
          0x68,0x02,0x62,0x62,0x82,
          0x94,0x96,0x22,0x62,0x52,
          0x58,0x04,0x62,0x82,
          0x82,0x62,0x84,0x02,0xB2,0xB2,0xA2,
          0x92,0xA2,0x66,0x92,0x92,0xA2,
          //B
          0x92,0x82,0x62,0x52,0x52,0x12,0x12,0x22,
          0x4C,0x62,0x82,
          0x82,0x62,0x84,0x02,0xB2,0xB2,0xA2,
          0x92,0xA2,0x66,0x92,0x92,0xA2,
          //C
          0x92,0x82,0x62,0x52,0x52,0x12,0x12,0x22,0x4C,
          0x62,0x12,0x52,0x42,0x44,0x62,0x82,
          0x84,0x92,0xB2,0xC2,0xB2,0xB2,0xBC,0x00};
code  uchar  SONG2  [  ]={
          //3.祝你平安
          //0
          0x08,0x08,
          //1
          0x62,0x82,0x81,0x62,0x81,0x88,
          0x62,0x42,0x42,0x21,0x41,0x48,
          0x62,0x82,0x81,0x93,0x88,0x51,0x61,
          //2
          0x52,0x62,0x82,0x51,0x61,0x58,
          0x62,0x42,0x42,0x21,0x61,0x66,0x51,0x61,
          0x62,0x42,0x42,0x21,0x61,0x68,
          //3
          0x51,0x61,0x51,0x51,0x52,0x41,0x21,0x51,0x62,0x51,0x54,
          0x11,0x11,0x81,0x81,0x51,0x63,0x48,
          //1
          0x62,0x82,0x81,0x62,0x81,0x88,
          0x62,0x42,0x42,0x21,0x41,0x48,
          0x62,0x82,0x81,0x93,0x88,0x51,0x61,
          //2
          0x52,0x62,0x82,0x51,0x61,0x58,
          0x62,0x42,0x42,0x21,0x61,0x66,0x51,0x61,
          0x62,0x42,0x42,0x21,0x61,0x68,
          //3
          0x51,0x61,0x51,0x51,0x52,0x41,0x21,0x51,0x62,0x51,0x54,
          0x11,0x11,0x81,0x81,0x51,0x63,0x48,
          0x08,0x08,
          //4
          0xb2,0xb2,0x62,0x82,0x86,0x61,0x51,
          0x42,0x42,0x92,0x82,0x88,
          0x92,0x92,0x92,0x46,0x21,0x41,
          //5
          0x82,0x62,0x62,0x52,0x58,
          0xb2,0xb2,0x62,0x82,0x86,0x61,0x51,
          0x42,0x42,0x92,0x82,0x88,
          //6
          0x62,0x52,0x41,0x42,0x22,0x51,0x62,0x51,0x54,
          0x11,0x11,0x81,0x81,0x51,0x51,0x62,0x48,0x00};
code  uchar  SONG3  [  ]={
          //4.一个师傅三个徒弟
          //0
          0x08,0x08,
          //1
          0xd2,0xe2,0xd2,0xe2,0xd2,0xe2,0xd2,0xb2,
          0xa8,0x68,
          0xd2,0xe2,0xd2,0xe2,0xd2,0xc2,0xb2,0xa2,
          //2
          0xd8,0xd8,
          0xd8,0xd8,
          0x64,0x64,0x28,
          0x44,0x22,0x12,0x24,0x04,
          //3
          0x22,0x42,0x42,0x42,0x44,0x42,0x22,
          0x44,0x52,0x62,0x68,
          0x64,0x84,0x24,0x44,
          0x24,0x22,0x12,0x68,
          //4
          0x52,0x52,0x52,0x62,0x14,0x34,
          0x28,0x28,
          0x92,0x92,0x92,0x92,0x64,0x81,0x83,
          0x82,0x82,0x82,0x62,0x92,0x82,0x04,
          //5
          0x72,0x72,0x72,0x72,0x74,0x41,0x43,
          0x42,0x42,0x52,0x42,0x52,0x62,0x64,
          0x92,0x92,0x92,0x92,0x64,0x81,0x83,
          //6
          0x82,0x82,0x82,0x62,0x92,0x82,0x04,
          0x92,0x92,0x92,0x92,0xb4,0x91,0x83,
          0x82,0x82,0x82,0x82,0x62,0x82,0x84,
          //7
          0x52,0x52,0x42,0x52,0x62,0x52,0x42,0x51,0x51,
          0x62,0x52,0x62,0x82,0x88,
          0x44,0x54,0x64,0x84,0x84,0x34,
          0x28,0x28,
          0x64,0x64,0x28,
          0x44,0x22,0x12,0x24,0x04,
          //3
          0x22,0x42,0x42,0x42,0x44,0x42,0x22,
          0x44,0x52,0x62,0x68,
          0x64,0x84,0x24,0x44,
          0x24,0x22,0x12,0x68,
          //4
          0x52,0x52,0x52,0x62,0x14,0x34,
          0x28,0x28,
          0x92,0x92,0x92,0x92,0x64,0x81,0x83,
          0x82,0x82,0x82,0x62,0x92,0x82,0x04,
          //5
          0x72,0x72,0x72,0x72,0x74,0x41,0x43,
          0x42,0x42,0x52,0x42,0x52,0x62,0x64,
          0x92,0x92,0x92,0x92,0x64,0x81,0x83,
          //6
          0x82,0x82,0x82,0x62,0x92,0x82,0x04,
          0x92,0x92,0x92,0x92,0xb4,0x91,0x83,
          0x82,0x82,0x82,0x82,0x62,0x82,0x84,
          //7
          0x52,0x52,0x42,0x52,0x62,0x52,0x42,0x51,0x51,
          0x62,0x52,0x62,0x82,0x88,
          //8
          0x42,0x52,0x42,0x51,0x51,0x62,0x52,0x62,0x92,
          0x98,0x98,0x00};
code  uchar  SONG4  [  ]={
          //5.梦醒时分
          //0
          0x08,0x08,
          //1
          0x21,0x41,0x81,0x61,0x62,0x21,0x41,0x81,0x62,0x81,0x81,0x91,0xa1,0xb1,
          0x82,0x81,0x81,0x81,0x93,0x68,
          //2
          0x21,0x41,0x81,0x61,0x62,0x21,0x41,0x81,0x62,0x81,0x91,0xa1,0xa1,0x91,
          0xc6,0x91,0x91,0x86,
          //3
          0x44,0x54,0x62,0x61,0x61,0x51,0x52,
          0x62,0x81,0x61,0x62,0x61,0x81,0x92,0x92,0x92,0xa2,
          //4
          0x82,0x64,0x61,0x51,0x42,0x41,0x41,0x41,0x21,0x22,
          0x62,0x81,0x41,0x44,0x51,0x53,0x52,0x42,0x62,
          //5
          0x62,0x54,0x41,0x51,0x62,0x61,0x61,0x62,0x52,
          0x62,0x81,0x61,0x62,0x61,0x81,0x92,0x91,0x91,0x92,0xa2,
          //6
          0x84,0x64,0x61,0x81,0x81,0x81,0x92,0xb2,0xb1,0x91,0x92,
          0x72,0x54,0x81,0x81,0x92,0xb2,0xb2,0x92,
          //7
          0xb2,0xc6,0xc6,0x01,0x81,0x81,0x81,
          0xd2,0xd2,0xd2,0xd2,0xc2,0xc1,0xc1,0xc2,0xb1,0xa1,
          //8
          0xb2,0xb1,0xb1,0xb2,0xc2,0x62,0x84,0x81,0x81,
          0x92,0xb2,0xb2,0xb2,0xb2,0xc3,0x91,0xb2,0xb1,0xb1,
          //9
          0xc2,0xc1,0xc1,0xb2,0xb2,0xd2,0xc1,0x81,0x01,0x81,0x81,0x81,
          0xd2,0xd2,0xd2,0xf2,0xc2,0xc1,0xc2,0xb1,0xa1,
          //a
          0xb2,0xb1,0xb1,0xb2,0xc2,0x62,0x84,0x81,0x81,
          0x92,0xb1,0xb1,0xb2,0xb2,0xc2,0x91,0xb1,0x02,0xb1,0xb1,
          //b
          0xc2,0xc1,0xb1,0xc1,0xb1,0xb2,0xd4,0xc3,0xb1,
          0xb8,0xb8,0x00};
code  uchar  SONG5  [  ]={
           //6.祈祷
           //0
           0x08,0x08,
           //1
           0x84,0x92,0xf2,0xd8,
           0xc4,0xb2,0xa2,0x98,
           0xc4,0xb2,0xf2,0xd2,0xc4,
           0xd8,0xd8,
           0x14,0x22,0x82,0x68,
           0x54,0x42,0x32,0x28,
           //2
           0x14,0x22,0x42,0x44,0x14,
           0x28,0x28,
           0x28,0x28,
           0x14,0x22,0x42,0x54,0x52,0x62,
           //3
           0x58,0x42,0x22,0x24,
           0x22,0x22,0x42,0x52,0x64,0x62,0x52,
           0x58,0x58,
           0x14,0x22,0x42,0x54,0x52,0x82,
           //4
           0x68,0x52,0x42,0x44,
           0x24,0x22,0x42,0x44,0x42,0x22,
           0x28,0x28,
           0x14,0x22,0x42,0x54,0x52,0x62,
           //3
           0x58,0x42,0x22,0x24,
           0x22,0x22,0x42,0x52,0x64,0x62,0x52,
           0x58,0x58,
           0x14,0x22,0x42,0x54,0x52,0x82,
           //4
           0x68,0x52,0x42,0x44,
           0x24,0x22,0x42,0x44,0x42,0x22,
           0x28,0x28,
           //5
           0x22,0x62,0x52,0x62,0x42,0x52,0x62,0x82,
           0x94,0x92,0x82,0x94,0xb2,0xa2,
           0x94,0x84,0x64,0x84,
           //7
           0x98,0x98,
           0x92,0x82,0x92,0xb2,0xd8,
           0xc8,0xc8,
           0xa8,0xa8,
           0x14,0x22,0x42,0x54,0x52,0x62,
           //3
           0x58,0x42,0x22,0x24,
           0x22,0x22,0x42,0x52,0x64,0x62,0x52,
           0x58,0x58,
           0x14,0x22,0x42,0x54,0x52,0x82,
           //4
           0x68,0x52,0x42,0x44,
           0x24,0x22,0x42,0x44,0x42,0x22,
           0x28,0x28,

           0x14,0x22,0x42,0x54,0x52,0x62,
           //3
           0x58,0x42,0x22,0x24,
           0x22,0x22,0x42,0x52,0x64,0x62,0x52,
           0x58,0x58,
           0x14,0x22,0x42,0x54,0x52,0x82,
           //4
           0x68,0x52,0x42,0x44,
           0x24,0x22,0x42,0x44,0x42,0x22,
           0x28,0x28,
           //6
           0x94,0x92,0x82,0x84,0x82,0x62,
           0x88,0x88,
           0x54,0x52,0x52,0x54,0x82,0x62,
           0x54,0x64,0x54,0x64,
           //8
           0x94,0x92,0xa2,0xb2,0xa2,0x92,0x82,
           0x94,0x94,0x94,0x74,
           0x84,0x84,0x84,0x84,0x00};
    code  uchar  SONG6  [  ]={
           //7.春天的故事
           //0
           0x08,0x08,
           //1
           0x02,0x12,0x22,0x12,
           0x68,
           0x02,0x12,0x22,0x12,
           0x58,
           0x02,0x12,0x22,0x12,
           0x58,0x52,0x52,0x62,0x92,
           //2
           0x88,
           0x88,
           0x82,0x81,0x81,0x91,0x81,0x91,0x81,
           0x88,
           0x88,
           0x52,0x61,0x61,0x61,0x31,0x21,0x41,
           //3
           0x18,
           0x18,
           0x02,0x62,0x12,0x22,
           0x43,0x51,0x61,0x81,0x52,
           0x58,
           0x58,
           //4
           0x12,0x81,0x81,0x81,0x61,0x51,0x61,
           0x32,0x02,0x21,0x31,0x11,0x21,
           0x18,
           0x18,
           0x12,0x82,0x81,0x61,0x52,
           //5
           0x46,0x21,0x41,
           0x53,0x51,0x61,0x31,0x21,0x41,
           0x18,
           0x22,0x48,0x52,
           0x62,0x84,0x62,
           //6
           0x91,0x92,0x91,0x81,0x91,0x61,0x61,
           0x53,0x21,0x41,0x51,0x61,0x51,
           0x58,
           0x58,
           0x63,0x51,0x82,0x32,
           //7
           0x24,0x12,0x62,
           0x13,0x21,0x32,0x61,0x81,
           0x58,
           0x63,0x81,0x82,0x32,
           0x24,0x12,0x62,
           //8
           0x33,0x31,0x21,0x31,0x12,
           0x18,
           0x86,0x81,0x91,
           0x81,0x91,0x44,0x32,
           0x22,0x72,0x81,0x91,0x51,
           //9
           0x58,
           0x86,0x81,0x91,
           0x81,0x91,0x44,0x32,
           0x22,0x92,0x91,0x81,0x91,0x81,
           0x88,
           //a
           0x02,0x81,0x91,0x11,0x91,0x81,0x91,
           0x46,0x21,0x41,
           0x53,0x61,0x31,0x51,0x22,
           0x28,
           0x22,0x62,0x12,0x21,0x21,
           //b
           0x43,0x51,0x62,0x81,0x81,
           0x81,0x31,0x21,0x41,0x14,
           0x18,
           0x02,0x62,0x12,0x21,0x21,
           //c
           0x43,0x51,0x62,0xb1,0x21,
           0x81,0x61,0x84,0x62,
           0x53,0x61,0x81,0x31,0x21,0x41,
           0x56,0x61,0x81,
           //d
           0x13,0x21,0x32,0x61,0x81,
           0x52,0x32,0x21,0x31,0x12,
           0x16,0x22,
           0x18,
           0x12,0x82,0x81,0x61,0x52,
           //5
           0x46,0x21,0x41,
           0x53,0x51,0x61,0x31,0x21,0x41,
           0x18,
           0x22,0x48,0x52,
           0x62,0x84,0x62,
           //6
           0x91,0x92,0x91,0x81,0x91,0x61,0x61,
           0x53,0x21,0x41,0x51,0x61,0x51,
           0x58,
           0x58,
           0x63,0x51,0x82,0x32,
           //7
           0x24,0x12,0x62,
           0x13,0x21,0x32,0x61,0x81,
           0x58,
           0x63,0x81,0x82,0x32,
           0x24,0x12,0x62,
           //8
           0x33,0x31,0x21,0x31,0x12,
           0x18,
           0x86,0x81,0x91,
           0x81,0x91,0x44,0x32,
           0x22,0x72,0x81,0x91,0x51,
           //9
           0x58,
           0x86,0x81,0x91,
           0x81,0x91,0x44,0x32,
           0x22,0x92,0x91,0x81,0x91,0x81,
           0x88,
           //a
           0x02,0x81,0x91,0x11,0x91,0x81,0x91,
           0x46,0x21,0x41,
           0x53,0x61,0x31,0x51,0x22,
           0x28,
           0x22,0x62,0x12,0x21,0x21,
           //b
           0x43,0x51,0x62,0x81,0x81,
           0x81,0x31,0x21,0x41,0x14,
           0x18,
           0x02,0x62,0x12,0x21,0x21,
           //c
           0x43,0x51,0x62,0xb1,0x21,
           0x81,0x61,0x84,0x62,
           0x53,0x61,0x81,0x31,0x21,0x41,
           0x56,0x61,0x81,
           //d
           0x13,0x21,0x32,0x61,0x81,
           0x52,0x32,0x21,0x31,0x12,
           0x16,0x22,
           0x18,
           0x82,0x81,0x81,0x91,0x81,0x91,0x81,
           //e
           0x88,
           0x88,
           0x82,0x81,0x81,0x91,0x81,0x91,0x81,
           0x88,
           0x88,
           0x12,0x81,0x81,0x81,0x61,0x51,0x61,
           //f
           0xa2,0x02,0x21,0x31,0x11,0x21,
           0x18,
           0x18,
           0xa4,0x92,0xa2,
           0x64,0x84,
           0x88,
           0x88,
           0x88,
           0x00};
    code  uchar  SONG7  [  ]={
           //8.好大一棵树
           //0
           0x08,0x08,
           //1
           0xdc,0xc2,0xd2,
           0xc2,0x92,0xb2,0xa2,0xa2,0x82,
           0x22,0x92,0xb2,0xd2,0xd2,0xc4,0x92,
           0x94,0xd2,0xc2,0xb2,0xc2,0xc4,
           //2
           0xe2,0xf2,0xfc,
           0x62,0x82,0x83,0x61,0x86,0x02,
           0x92,0xb2,0xb3,0x91,0x86,0x02,
           //3
           0x92,0xb1,0xb1,0x02,0x92,0x82,0xb1,0x61,0x62,0x02,
           0x52,0x62,0x52,0x41,0x51,0x54,0x04,
           0x62,0x82,0x83,0x61,0x86,0x02,
           //4
           0x92,0xb2,0xb3,0x91,0x86,0x02,
           0x92,0xb1,0xb1,0x02,0xb1,0x91,0x81,0x81,0xb1,0x61,0x04,
           0x52,0x62,0x61,0x52,0x41,0x46,0x02,
           0x62,0x82,0x83,0x61,0x86,0x02,
           0x92,0xb2,0xb3,0x91,0x86,0x02,
           //3
           0x92,0xb2,0xb2,0x92,0x81,0x81,0xb1,0x61,0x62,0x61,0x61,
           0x52,0x64,0x51,0x41,0x54,0x04,
           0x62,0x82,0x83,0x61,0x86,0x02,
           //4
           0x92,0xb2,0xb3,0x91,0x86,0x02,
           0x92,0xb2,0xb2,0x92,0x82,0xb1,0x61,0x04,
           0x52,0x62,0x61,0x51,0x51,0x41,0x46,0x02,
           //5
           0x92,0xb2,0xb3,0x91,0xa8,
           0x82,0xb2,0xb3,0x91,0x88,
           0x42,0x42,0x42,0x52,0x62,0x51,0x61,0x64,
           //6
           0x52,0x52,0x51,0x92,0x81,0x88,
           0x92,0xb2,0xb3,0x91,0xb8,
           0x82,0xb2,0xb3,0x91,0x88,
           //7
           0x42,0x52,0x62,0x82,0x92,0x81,0x91,0x94,
           0x82,0x62,0x51,0x63,0x48,
           0x42,0x52,0x62,0x82,0x92,0xa1,0xb1,0x04,
           //8
           0x84,0xb4,0xb2,0xc6,
           0xcc,0xb4,
           0xb8,0xb8,
           0xb8,0xb8,
           0xb4,0x04,0x04,0x04,
           0x00};
    code  uchar  SONG8  [  ]={
           //9.爱就一个字
           //0
           0x08,0x08,
           //1
           0x82,0x81,0x81,0x82,0xb1,0xb1,0xb2,0x92,0x93,0x91,
           0x82,0x91,0x81,0x82,0x71,0x61,0x72,0x82,0x84,
           //2
           0x82,0x81,0x81,0x82,0xb2,0xb2,0x92,0x03,0x91,
           0x82,0xc2,0xc2,0xa1,0xb1,0xb4,0xd2,0xc2,
           //3
           0xb4,0xb1,0xc1,0xd1,0xa1,0xa4,0x03,0x81,
           0x91,0x81,0x91,0x81,0x92,0xb2,0xf2,0xd1,0xc1,0xd4,0xc4,
           //4
           0xa4,0xd2,0xf1,0xb1,0xb4,0x01,0xb1,0xc1,0xd1,
           0xe2,0xd1,0xb1,0xb3,0xd1,0xe2,0xd1,0xb1,0xe2,0xd1,0xb1,
           //5
           0xd3,0xe1,0xd1,0xc4,0xb4,0x94,
           0x82,0x81,0x81,0x82,0xb2,0xb2,0x92,0x03,0x91,
           0x82,0x91,0x81,0x82,0x71,0x61,0x72,0x86,
           //6
           0x82,0x81,0x81,0x82,0xb2,0xb2,0x92,0x02,0x92,
           0x82,0xc2,0xc2,0xb1,0xd1,0xd4,0xd2,0xc2,
           0xb4,0xb1,0xc1,0xd1,0xa1,0xa4,0x03,0x81,
           //7
           0x91,0x81,0x91,0x81,0x92,0xb2,0xf2,0xd1,0xc1,0xd2,0xc2,
           0xa4,0xd2,0xf1,0xb1,0xb4,0x01,0xb1,0xc1,0xd1,
           //8
           0xe2,0xd1,0xb1,0xb3,0xd1,0xe2,0xd1,0xb1,0xe2,0xd1,0xb1,
           0xf6,0xf2,0xf2,0x81,0x91,0x81,0x91,0xd1,
           //9
           0x03,0x81,0x91,0x81,0x91,0xc1,0x03,0x81,0x91,0x81,0x91,0xb1,
           0xb2,0xb1,0xb1,0xc2,0xd1,0xa1,0xa4,0x03,0xa1,
           //a
           0x03,0x81,0x91,0x81,0x91,0xd1,
           0x03,0x81,0x91,0x81,0x91,0xb1,0x03,0x81,0x91,0x81,0x91,0xb1,
           0xb2,0xb1,0xb1,0xc2,0xd1,0xf1,0xf4,0x03,0xd1,
           //b
           0xd2,0xe1,0xf1,0xc1,0xb2,0x81,0xd2,0xe1,0xf1,0xc2,0xb2,
           0x03,0x91,0xf1,0xf1,0xf1,0xf1,0xf2,0xd2,0xf4,0xf8,0x04,0x04,
           //1
           0x82,0x81,0x81,0x82,0xb1,0xb1,0xb2,0x92,0x93,0x91,
           0x82,0x91,0x81,0x82,0x71,0x61,0x72,0x82,0x84,
           //2
           0x82,0x81,0x81,0x82,0xb2,0xb2,0x92,0x03,0x91,
           0x82,0xc2,0xc2,0xa1,0xb1,0xb4,0xd2,0xc2,
           //3
           0xb4,0xb1,0xc1,0xd1,0xa1,0xa4,0x03,0x81,
           0x91,0x81,0x91,0x81,0x92,0xb2,0xf2,0xd1,0xc1,0xd4,0xc4,
           //4
           0xa4,0xd2,0xf1,0xb1,0xb4,0x01,0xb1,0xc1,0xd1,
           0xe2,0xd1,0xb1,0xb3,0xd1,0xe2,0xd1,0xb1,0xe2,0xd1,0xb1,
           //5
           0xd3,0xe1,0xd1,0xc4,0xb4,0x94,
           0x82,0x81,0x81,0x82,0xb2,0xb2,0x92,0x03,0x91,
           0x82,0x91,0x81,0x82,0x71,0x61,0x72,0x86,
           //6
           0x82,0x81,0x81,0x82,0xb2,0xb2,0x92,0x02,0x92,
           0x82,0xc2,0xc2,0xb1,0xd1,0xd4,0xd2,0xc2,
           0xb4,0xb1,0xc1,0xd1,0xa1,0xa4,0x03,0x81,
           //7
           0x91,0x81,0x91,0x81,0x92,0xb2,0xf2,0xd1,0xc1,0xd2,0xc2,
           0xa4,0xd2,0xf1,0xb1,0xb4,0x01,0xb1,0xc1,0xd1,
           //8
           0xe2,0xd1,0xb1,0xb3,0xd1,0xe2,0xd1,0xb1,0xe2,0xd1,0xb1,
           0xf6,0xf2,0xf2,0x81,0x91,0x81,0x91,0xd1,
           //9
           0x03,0x81,0x91,0x81,0x91,0xc1,0x03,0x81,0x91,0x81,0x91,0xb1,
           0xb2,0xb1,0xb1,0xc2,0xd1,0xa1,0xa4,0x03,0xa1,
           //a
           0x03,0x81,0x91,0x81,0x91,0xd1,
           0x03,0x81,0x91,0x81,0x91,0xb1,0x03,0x81,0x91,0x81,0x91,0xb1,
           0xb2,0xb1,0xb1,0xc2,0xd1,0xf1,0xf4,0x03,0xd1,
           //b
           0xd2,0xe1,0xf1,0xc1,0xb2,0x81,0xd2,0xe1,0xf1,0xc2,0xb2,
           //c
           0x03,0x91,0xf1,0xf1,0xf1,0xf1,0xf2,0xd2,0xf4,
           0xd2,0xc1,0xb1,0xc2,0xb5,0xb4,
           0xbc,0x04,
           0x00};
    code  uchar  SONG9  [  ]={
           //大约在冬季
           //0
           0x08,0x08,
           //1
           0xb6,0xa1,0x91,0xa8,
           0x96,0x82,0x66,0x61,0x81,
           0x94,0xa4,0xb4,0xc4,
           0xf8,0xf8,
           //2
           0x41,0x42,0x41,0x02,0x41,0x51,0x62,0x81,0x81,0x02,0x61,0x81,
           0x92,0x61,0x61,0x52,0x51,0x61,0x64,0x02,0x61,0x51,
           //3
           0x42,0x21,0x21,0x04,0x61,0x51,0x42,0x21,0x21,0x02,0x21,0x41,
           0x52,0x51,0x51,0x51,0x61,0x51,0x81,0x84,0x04,
           //4
           0x41,0x42,0x41,0x42,0x41,0x51,0x62,0x81,0x81,0x02,0x61,0x81,
           0x91,0x61,0x61,0x61,0x61,0x52,0x52,0x61,0x62,0x02,0x02,0x61,0x51,
           //5
           0x42,0x21,0x21,0x02,0x61,0x51,0x42,0x21,0x21,0x02,0x21,0x41,
           0x51,0x51,0x51,0x51,0x52,0x11,0x21,0x24,0x04,
           //6
           0x91,0x92,0x91,0x92,0x62,0x81,0x82,0x81,0x82,0x61,0x51,
           0x42,0x42,0x41,0x52,0x41,0x64,0x04,
           //7
           0x91,0x92,0x91,0x92,0x91,0xa1,0x91,0x82,0x81,0x02,0x61,0x81,
           0x92,0x62,0x51,0x42,0x81,0x84,0x04,
           //8
           0x41,0x42,0x41,0x02,0x41,0x51,0x62,0x81,0x81,0x02,0x61,0x81,
           0x92,0x62,0x61,0x51,0x51,0x61,0x64,0x02,0x61,0x51,
           //9
           0x42,0x21,0x21,0x02,0x61,0x51,0x42,0x21,0x21,0x02,0x21,0x41,
           0x51,0x51,0x51,0x51,0x52,0x11,0x21,021,0x02,0x02,0x61,0x51,
           //a
           0x42,0x21,0x21,0x02,0x61,0x51,0x42,0x21,0x21,0x02,0x21,0x41,
           0x51,0x51,0x51,0x51,0x52,0x12,0x24,0x04,
           //b
           0x24,0x14,0x74,0x64,
           0x54,0x84,0x44,0x41,0x51,0x61,0x81,
           0x94,0xa4,0xb4,0xc4,
           0xf8,0xf8,
           //2
           0x41,0x42,0x41,0x02,0x41,0x51,0x62,0x81,0x81,0x02,0x61,0x81,
           0x92,0x61,0x61,0x52,0x51,0x61,0x64,0x02,0x61,0x51,
           //3
           0x42,0x21,0x21,0x04,0x61,0x51,0x42,0x21,0x21,0x02,0x21,0x41,
           0x52,0x51,0x51,0x51,0x61,0x51,0x81,0x84,0x04,
           //4
           0x41,0x42,0x41,0x42,0x41,0x51,0x62,0x81,0x81,0x02,0x61,0x81,
           0x91,0x61,0x61,0x61,0x61,0x52,0x52,0x61,0x62,0x02,0x02,0x61,0x51,
           //5
           0x42,0x21,0x21,0x02,0x61,0x51,0x42,0x21,0x21,0x02,0x21,0x41,
           0x51,0x51,0x51,0x51,0x52,0x11,0x21,0x24,0x04,
           //6
           0x91,0x92,0x91,0x92,0x62,0x81,0x82,0x81,0x82,0x61,0x51,
           0x42,0x42,0x41,0x52,0x41,0x64,0x04,
           //7
           0x91,0x92,0x91,0x92,0x91,0xa1,0x91,0x82,0x81,0x02,0x61,0x81,
           0x92,0x62,0x51,0x42,0x81,0x84,0x04,
           //8
           0x41,0x42,0x41,0x02,0x41,0x51,0x62,0x81,0x81,0x02,0x61,0x81,
           0x92,0x62,0x61,0x51,0x51,0x61,0x64,0x02,0x61,0x51,
           //9
           0x42,0x21,0x21,0x02,0x61,0x51,0x42,0x21,0x21,0x02,0x21,0x41,
           0x51,0x51,0x51,0x51,0x52,0x11,0x21,021,0x02,0x02,0x61,0x51,
           //a
           0x42,0x21,0x21,0x02,0x61,0x51,0x42,0x21,0x21,0x02,0x21,0x41,
           //c
           0x51,0x51,0x51,0x51,0x52,0x12,0x24,0x02,0x61,0x51,
           0x42,0x21,0x21,0x02,0x61,0x51,0x42,0x21,0x21,0x02,0x21,0x41,
           //d
           0x51,0x51,0x51,0x51,0x54,0x04,0x84,
           0x91,0x81,0x96,0x98,
           0x9c,0x04,
           0x00};
code  uchar  SONG0  [  ]={
           //10.生日快乐
           //0
           0x08,0x08,
           //1
           0x83,0x81,0x94,0x84,
           0xb4,0xa8,
           0x83,0x81,0x94,0x84,
           0xc4,0xb8,
           //2
           0x83,0x81,0xf4,0xd4,
           0xb4,0xa4,0x94,
           0xe3,0xe1,0xd4,0xb4,
           0xc4,0xb8,
           //3
           0x83,0x81,0x94,0x84,
           0xb4,0xa8,
           0x83,0x81,0x94,0x84,
           0xc4,0xb8,
           //4
           0x83,0x81,0xf4,0xd4,
           0xb4,0xa4,0x94,
           0xe3,0xe1,0xd4,0xb4,
           0xc4,0xb8,
           0x00};
    uchar hjsz;
    uchar ljsz;
    uchar jpm;
        uchar yfm;
        uchar t0 =0;
        uint  i=0;
        sbit Speaker =P1^0;
        uint k;
    void Delay1()
    {
      for ( k=0;k<20000;k++);
    }

        void Lignt( )
    { uchar t;
      for(t=0;t<10;t++)
      {
                  P2=0xff;
                  Delay1();
                  P2=0x00;
                  Delay1();
      }
     }
     void Lignt1( )
    {
              P2=0xaa;
              Delay1();
              P2=0x55;
              Delay1();
     }
        void Delay(uchar t0)//延时
        {
            while(t0--)     //决定节拍
              Lignt1();
        }
        void Delay2(uchar w0)//延时
        {
            while(w0--)     //决定节拍
              Lignt();
        }
        void T0Int() interrupt 1//TIMER0
    {
        TL0 = ljsz;
        TH0 = hjsz;
        Speaker=!Speaker;
    }
    void ExtInt0() interrupt 0//INT0
    {
        if(t0>10)
        t0=0;
        i=0;                               // 全局变量,指向歌谱的第1个
            switch(t0++)
            {
                case 0 : TABLE=SONG;break; //选择第1首
                case 1 : TABLE=SONG1;break;//选择第2首
                case 2 : TABLE=SONG2;break;//选择第3首
                case 3 : TABLE=SONG3;break;//选择第4首
                case 4 : TABLE=SONG4;break;//选择第5首
                case 5 : TABLE=SONG5;break;//选择第6首
                case 6 : TABLE=SONG6;break;//选择第7首
                case 7 : TABLE=SONG7;break;//选择第8首
                case 8 : TABLE=SONG8;break;//选择第9首
                case 9 : TABLE=SONG9;break;//选择第10首
            }
    }
        void songsing()//发音程序
    {
        i=0;
            while(TABLE[i])
        {
           jpm=TABLE[i]&0x0f;        //节拍值
           yfm=(TABLE[i]>>0x04)&0x0f;//简谱值
         if(yfm)                     //简谱为1,取计数值
           {
            yfm=yfm-1;
            hjsz=(uchar)(TABLE1[yfm]>>0x08);//取计数值高字节
            TH0 = hjsz;
            ljsz=(uchar)(TABLE1[yfm]);     //取计数值低字节
            TL0 = ljsz;
            TR0 = 1;                       //启动TIMER0
           }
         else TR0 = 0;                     //简谱为0,不发音
           Delay(jpm); //节拍延时
           i++;
        }
    }
        void main(void)
        {
            TMOD =0X01;//设TIMER0在MODE1
            TCON =0X01;//外部中断INT0,下降沿触发
            IE   =0x83;//开中断(INT0,TIMER0)
            IP   =0x00;//设置中断优先级
        TABLE=SONG0;
        while(1)
        {
            Lignt( );
                    songsing();//调用发音程序
                    TR0 = 0;//停止TIMER0
                    Delay2(1);
                    TABLE=SONG0;// 更改歌曲0
                    songsing();
        }
        }

网友:
功能说明:
    此电子琴小巧、声音悦耳、便于携带、成本低、美观大方,能演奏绝大部分音乐。本作品采用的16键设计方法,也可以扩展成21键的。另外还能在这个基础上附加一些功能。
1. 由4×4组成的16个按钮矩阵,设计成16个音。

代码

网友:
3. DS18B20温度计

网友:
代码:
//***********DS18B20数字温度计C程序****************//
//*MCU:          AT892051                          //
//*MCU-crystal:  12M                               //
//*Version:      01                                //
//*Last Updata:  2007-6-10                         //
//*Author:       zhaojun                           //
//*Description:                                    //
//DS18B20的读写程序,数据脚P3.4                     //
//温度传感器18B20汇编程序,采用器件默认的12位转化   //
//最大转化时间750微秒,显示温度-55到+125度,显示精度 //
//为0.1度,显示采用4位LED共阳显示测温值            //
//P1口为段码输入,P0~P3为位选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_nop_();延时函数用
#define  Disdata P1                             //段码输出口
#define  discan  P3                             //扫描口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4;                               //温度输入口
sbit     DIN=P1^7;                              //LED小数点控制
uint     h;
uint     temp;
//
//
//**************温度小数部分用查表法***********//
uchar code ditab[16]=
{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
//
uchar code dis_7[12]={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bf};
//共阳LED段码表        "0"  "1"  "2"  "3"  "4"  "5"  "6"  "7"  "8"  "9" "不亮" "-"
uchar code scan_con[4]={0xfe,0xfd,0xfb,0xf7};    //列扫描控制字
uchar data temp_data[2]={0x00,0x00};             //读出温度暂放
uchar data display[5]={0x00,0x00,0x00,0x00,0x00};     //显示单元数据,共4个数据和一个运算暂用

//
//
//
/*****************11u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t)
{
  for (;t>0;t--);
}
//

/****************显示扫描函数***************************/
scan()
{
  char k;
     for(k=0;k<4;k++)                     //4位LED扫描控制
         {
          Disdata=dis_7[display[k]];          //数据显示
          if (k==1){DIN=0;}                   //小数点显示
          discan=scan_con[k];                 //位选
          delay(200);
         }
}
//
//
/****************DS18B20复位函数************************/
ow_reset(void)
{
char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
  while(presence)
   {
    DQ=1;_nop_();_nop_();//从高拉倒低
        DQ=0;
        delay(50);           //550 us
        DQ=1;
        delay(6);            //66 us
        presence=DQ;         //presence=0 复位成功,继续下一步
   }
   delay(45);            //延时500 us
   presence=~DQ;
}
DQ=1;                   //拉高电平
}
//
//
/****************DS18B20写命令函数************************/
//向1-WIRE 总线上写1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
  uchar i;
  for(i=8;i>0;i--)
  {
   DQ=1;_nop_();_nop_();                  //从高拉倒低
   DQ=0;_nop_();_nop_();_nop_();_nop_();  //5 us
   DQ=val&0x01;                           //最低位移出
   delay(6);                              //66 us
   val=val/2;                             //右移1位
   }
   DQ=1;
   delay(1);
}
//
/****************DS18B20读1字节函数************************/
//从总线上取1个字节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
uchar value=0;
for(i=8;i>0;i--)
{
  DQ=1;_nop_();_nop_();
  value>>=1;
  DQ=0;_nop_();_nop_();_nop_();_nop_();         //4 us
  DQ=1;_nop_();_nop_();_nop_();_nop_();         //4 us
  if(DQ)value|=0x80;
  delay(6);                                     //66 us
}
DQ=1;
return(value);
}
//
/****************读出温度函数************************/
//
read_temp()
{
  ow_reset();                  //总线复位
  delay(200);
  write_byte(0xcc);            //发命令
  write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ow_reset();
  delay(1);
  write_byte(0xcc);            //发命令
  write_byte(0xbe);
  temp_data[0]=read_byte();    //读温度值的第字节
  temp_data[1]=read_byte();    //读温度值的高字节
  temp=temp_data[1];
  temp<<=8;
  temp=temp|temp_data[0];      //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return temp;                 //返回温度值
}
//
/****************温度数据处理函数************************/

//二进制高字节的低半字节和低字节的高半字节组成一字节,这个
//字节的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后,就是温度值的百、十、个位值,而剩
//下的低字节的低半字节转化成十进制后,就是温度值的小数部分

/********************************************************/
work_temp(uint tem)
{
uchar n=0;
if(tem>6348)                        // 温度值正负判断
     {tem=65536-tem;n=1;}            // 负温度求补码,标志位置1
      display[4]=tem&0x0f;           // 取小数部分的值
          display[0]=ditab[display[4]];  // 存入小数部分显示值
      display[4]=tem>>4;             // 取中间八位,即整数部分的值
          display[3]=display[4]/100;     // 取百位数据暂存
          display[1]=display[4]%100;     // 取后两位数据暂存
          display[2]=display[1]/10;      // 取十位数据暂存
          display[1]=display[1]%10;
/******************符号位显示判断**************************/
  if(!display[3])
  {
    display[3]=0x0a;           //最高位为0时不显示
    if(!display[2])
         {
           display[2]=0x0a;        //次高位为0时不显示
         }
  }
  if(n){display[3]=0x0b;}      //负温度时最高位显示"-"
}
//
//
/****************主函数************************/
main()
{
  Disdata=0xff;                 //初始化端口
  discan=0xff;
  for(h=0;h<4;h++)              //开机显示"8888"
      {display[h]=8;}
  ow_reset();                   //开机先转换一次
  write_byte(0xcc);             //Skip ROM
  write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for(h=0;h<100;h++)            //开机显示"8888"
      {scan();}
  while(1)
  {
        work_temp(read_temp());     //处理温度数据
        scan();                     //显示温度值
  }
}
//
//***********************结束**************************//

网友:
4. 数字时钟

网友:
代码:
/************** 数码管时钟的设计  *******************
/* MCU:          AT89C51
/* MCU-crystal:  12M
/* Version:      01
/* Last Updata:  2007-9-15
/* Author:       zhaojun
/* Description:
/* 定时器T0、T1溢出周期为50MS,T0为秒计数用,
/* T1为调整时闪烁用,P1.7为调整按钮,P0口为字符输出口,
/* P2口为位选,采用共阳显示管.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can_data P0   //显示数据输出端口
#define bit_select P2  //位选端口
char code dis_7[12]={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BF};
/* 共阳LED段码表   "0"  "1"  "2"  "3"  "4"  "5"  "6"  "7"  "8"  "9"  "灭" "-" */
char code scan_con[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 列扫描控制字
char data time_data[8]={0x00,0x00,0x0B,0x00,0x00,0x0B,0x00,0x00};
// 计时单元数据初值     秒个 秒十   -  分个 分十   -  时个 时十
char data dis[12]={0x00,0x00,0x0B,0x00,0x00,0x0B,0x00,0x00,0x0a,0x0a,0x00,0x00};
// 显示单元数据     X    X    -    X    X    -    X    X   "灭" "灭"   x   x
char data con_04s=0x00,con_1s=0x00,con=0x00;
sbit set=P1^4;
bit flag,sign;
void scan();
/***************************************************
* 函 数 名:delay_1ms(),delay_500ms(),delay_1s()
* 功能描述:用以判断按键的长短,从而进入不同的设置
* 函数说明:500ms,1s程序变不精确,因嵌入了显示程序
* 调用函数:scan()显示程序
* 全局变量:无
* 输 入 值:无
* 输 出 值:无
* 返 回 值:无
* 设 计 者:zhaojun      日期:2007-9-15
* 修 改 者:zhaojun      日期:2007-9-19
* 版    本:1.0
*****************************************************/
//   1ms 延时程序
void delay_1ms(uchar t)
{
  uchar i,j;
  for(i=0;i
     for(j=0;j<120;j++)
     ;
}
//   500ms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500ms(void)
{
  uchar i;
  for(i=150;i>0;i--)
                scan();
}
//   1s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1s(void)
{
  uchar h,i;
  for(h=5;h>0;h--)
     for(i=40;i>0;i--)
                     scan();
}
/***************************************************
* 函 数 名:scan()
* 功能描述:显示时钟数据
* 函数说明:时钟显示格式为:xx-xx-xx
* 调用函数:delay_1ms()
* 全局变量:无
* 输 入 值:无
* 输 出 值:无
* 返 回 值:无
* 设 计 者:zhaojun      日期:2007-9-15
* 修 改 者:zhaojun      日期:2007-9-19
* 版    本:1.0
*****************************************************/
// 显示子程序
void scan(void)
{
  uchar k;
  for(k=0;k<8;k++)
  {
    scan_data=dis_7[dis[k]];
        bit_select=scan_con[k];
        delay_1ms(1);
        bit_select=0xFF;
  }
}
/***************************************************
* 函 数 名:add_data()
* 功能描述:对时、分数据进行加
* 函数说明:flag=0时判断分钟,flag=1时判断小时
* 调用函数:无
* 全局变量:无
* 输 入 值:无
* 输 出 值:无
* 返 回 值:无
* 设 计 者:zhaojun      日期:2007-9-15
* 修 改 者:zhaojun      日期:2007-9-19
* 版    本:1.0
*****************************************************/
void add_data(void)
{
  uchar i;
  time_data[con]++;               //时间数据加1
    if(time_data[con]>=10) //个位数据等于10,则个位清零,十位加1
          {
             time_data[con]=0;time_data[con+1]++;
          }
        if(flag==0)   //如果是分钟数据,判断十位是否到6时,清零
          {
                 if(time_data[con+1]>=6)
                   {
                     time_data[con]=0;time_data[con+1]=0;
                   }
          }
    if(flag==1)   //如果是小时数据,判断是否为24时,清零
          {
                  if(time_data[con+1]==2)
                {
                      if(time_data[con]>=4)
                        {
                          time_data[con]=0;time_data[con+1]=0;
                        }
                    }
      }

        for(i=0;i<8;i++)          //把调节数据放入显示区
           {
                    dis[i]=time_data[i];
           }
    dis[8]=0x0a;dis[9]=0x0a;   //寄存器中存入熄灭符
}
/***************************************************
* 函 数 名:keyscan()
* 功能描述:对一个按键进行时间扫描
* 函数说明:对按键长短进行比较,从而进行不同的设置
* 调用函数:delay_1s(),scan(),delay_500ms()
* 全局变量:sign,flag
* 输 入 值:无
* 输 出 值:无
* 返 回 值:无
* 设 计 者:zhaojun      日期:2007-9-15
* 修 改 者:zhaojun      日期:2007-9-19
* 版    本:1.0
*****************************************************/
void keyscan(void)
{
if(set==0)   //有键按下,判断按键时间
  {
    delay_1s();   //1s延时程序
        if(set==0)    //大于1s,进入时间设置
          {
           ET0=0; TR0=0;    //关定时器0
           while(set==0) scan();   //等键释放
           ET1=1;TR1=1;        con=3;     //开定时器1,让调整位闪烁
                 do
                 {
            while(set!=0) scan(); //等待按键
            delay_500ms();
                if(set!=0)       //小于0.5s,进入分钟设置
                      {
                         while(set==0) scan();         //等待按键释放
                                 sign=1;
                         flag=0;
                         add_data();                        //分钟加1
                                 scan();
                      }
                         else sign=0;   //大于0.5s,进入小时设置
                  }while(sign);
                  while(set==0)scan();  //等待按键释放
                  con=6;
                  do
                  {
            while(set!=0) scan(); //等待按键
            delay_500ms();
                if(set!=0)            //小于0.5s,进入小时设置
                      {
                         while(set==0) scan();         //等待按键释放
                                 sign=1;
                         flag=1;
                         add_data();                        //小时加1
                                 scan();
                      }
                         else sign=0;  //大于0.5s,结束时间设置
                   }while(sign);
                ET1=0;TR1=0;           //关定时器1
                ET0=1;TR0=1;           //开定时器0
          }
        else               //小于1s,进入省电模式
          {
            ET0=1; TR0=1;  //开定时器0
        while(set!=0); //等待按键
            do
            {
              scan();         //有键按下,调显示程序消抖
        }while(set!=0);   //是干扰则继续循环
          }
    while(set==0) scan(); //等待按键释放
  }
else ;  //无键按下,跳出按键扫描程序
}
/***************************************************
* 函 数 名:clearmen()
* 功能描述:对主程序进行初始化设置
* 函数说明:对显示单元,定时器0、1进行赋初值
* 调用函数:无
* 全局变量:无
* 输 入 值:无
* 输 出 值:无
* 返 回 值:无
* 设 计 者:zhaojun      日期:2007-9-15
* 修 改 者:zhaojun      日期:2007-9-19
* 版    本:1.0
*****************************************************/
void clearmen(void)
{
  uchar i;
  for(i=0;i<8;i++)
     {
       dis[i]=time_data[i];
     }
   TH0=0x3C; TL0=0xB0;  //定时器0赋初值
   TH1=0x3C; TL1=0xB0;  //定时器1赋初值
   TMOD=0x11;ET0=1;ET1=1;TR0=1;TR1=0;EA=1;//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main()
* 功能描述:主程序
* 函数说明:不断进行时间显示和按键扫描
* 调用函数:clearmen(),scan(),keyscan()
* 全局变量:无
* 输 入 值:无
* 输 出 值:无
* 返 回 值:无
* 设 计 者:zhaojun      日期:2007-9-15
* 修 改 者:zhaojun      日期:2007-9-19
* 版    本:1.0
*****************************************************/
void main( )
{
  clearmen();  //初始化
  while(1)
  {
    scan();    //时间显示
        keyscan(); //按键扫描
  }
}
/***************************************************
* 函 数 名:time_intt0()
* 功能描述:T0中断服务程序
* 函数说明:1s计数,并对时间值进行判断
* 调用函数:无
* 全局变量:无
* 输 入 值:无
* 输 出 值:无
* 返 回 值:无
* 设 计 者:zhaojun      日期:2007-9-15
* 修 改 者:zhaojun      日期:2007-9-19
* 版    本:1.0
*****************************************************/
void time_intt0(void) interrupt 1
{
  uchar i;
  ET0=0;TR0=0;      //关T0定时器
  TH0=0x3C;TL0=0xB7;//赋初值
  TR0=1;            //开T0定时器
  con_1s++;         //1s计数器计数
  if(con_1s==20)    //1s到,时间加1
    {
         con_1s=0;      //1s计数器值0
         time_data[0]++;//秒加1
         if(time_data[0]>=10) //秒个位
           {
             time_data[0]=0;time_data[1]++;
                 if(time_data[1]>=6) //秒十位
                   {
                     time_data[1]=0;time_data[3]++;
                         if(time_data[3]>=10) //分个位
                           {
                             time_data[3]=0;time_data[4]++;
                             if(time_data[4]>=6) //分十位
                               {
                                     time_data[4]=0;time_data[6]++;
                                     if(time_data[6]>=10) //时个位
                                       {
                                             time_data[6]=0;time_data[7]++;
                                           }
                                            if(time_data[7]==2)   //时十位
                                              {
                                                   if(time_data[6]==4) //时个位
                                                     {
                                                           time_data[6]=0;time_data[7]=0;
                                                         }
                                                  }
                                     }
                             }
                      }
             }
       for(i=0;i<8;i++)         //计时数据放入显示单元
              {
                    dis[i]=time_data[i];
                  }
           dis[8]=0x0a;dis[9]=0x0a;         //放入熄灭符
        }
  ET0=1;  //开总中断
}
/***************************************************
* 函 数 名:time_intt1()
* 功能描述:T1中断服务程序
* 函数说明:用以调节时间是的闪烁
* 调用函数:无
* 全局变量:无
* 输 入 值:无
* 输 出 值:无
* 返 回 值:无
* 设 计 者:zhaojun      日期:2007-9-15
* 修 改 者:zhaojun      日期:2007-9-19
* 版    本:1.0
*****************************************************/
void time_intt1(void) interrupt 3
{
  EA=0; TR1=0;         //关闭定时器
  TH1=0x3C;  TL1=0xB0; //定时器1赋初值
  TR1=1;               //开定时器1
  con_04s++;           //0.4s计数器计数
  if(con_04s==8)       //到0.4s,赋闪烁值
  {
   con_04s=0;          //0.4s计数器值0
   dis[10]=dis[con];dis[con]=dis[8];dis[8]=dis[10];
   dis[11]=dis[con+1];dis[con+1]=dis[9];dis[9]=dis[11];
  }
  EA = 1; //开总中断
}

//********************** 程序结束 ***********************

网友:
5. 定时器

网友:
电子定时器
    本电子定时器能定时给电器供电或断电,最大时间可以长达30h,操作使用方便,采用AT89C2051单片机控制,4位共阳数码管显示时间,继电器作电器电源输出控制,其电路简单。
    1.系统硬件电路的设计
   (1)芯片的选择
    硬件电路要求实现对交流大电流电源的控制、定时时间的设定显示和到点提醒等功能。若采用40脚单片机有利于设计,但会增大电路板的体积。本设计采用ATMEL公司的AT89C2051单片机,芯片为20脚,体积小,工作电压范围宽(2.7V~6V)。
   (2)交流控制接口电路
    本设计采用继电器控制。也可用可控硅控制等。
   (3)显示电路
    显示电路采用4LED数码管。为了在定时精度达到分的时候能显示出时钟在计时,两个数码管之间增加了两个发光二极管,以其闪烁来代表秒走动;为了使硬件显示电路简单,采用单片机直接驱动LED数码管(AT89C2051输出口能吸收20mA电流),用动态扫描法实现LED显示。
   (4)电源电路
    电源电路采用普通三端集成稳压电路。
   (5)报警电路
    报警电路采用普通5V成品小蜂鸣器。
    2.系统软件主程序的设计
    程序采用模块化、结构化设计,并采用了软件抗干扰技术,其软件的可靠性较好,可维护性强。其主要程序模块有:
   (1)主程序
    主程序有3个状态:待命状态、计时工作状态和到点工作状态。
   (2)菜单(设置)程序
    菜单程序完成定时方式和定时时间的设定。
   (3)到点工作程序
    到点工作程序根据所选定的不同定时方式,作不同的处理。
   (4)抗干扰(出错)程序
    程序跑飞时能被软件陷阱捕获,被抗干扰程序处理,返回复位状态,重新启动系统。
    3.操作说明:
   (1)通电以后,显示窗显示“----”,表示机器处于待命状态。
   (2)按功能键(S2),显示窗显示“F-01”,进入功能设置,此时按修改键(S3)选择不同定时方式:
    方式1:定时关电源,定时范围为1s ~ 30 min 59 s ;
    方式2:定时关电源,定时范围为1s ~ 30 h 59 min;
    方式3:定时开电源,定时范围为1s ~ 30 min 59 s ;
    方式4:定时开电源,定时范围为1s ~ 30 h 59 min.
   (3) 选定定时方式后,再按功能键,进入时间设定。先设定秒(方式1、方式3)或分(方式2、方式4),再设定分(方式1、方式3)或小时(方式2、方式4)。按修改键增加数字,按功能键确定,按住修改键不放可快进。
   (4)设定时间完毕,按下功能键,定时器长鸣一声,开始工作。
   (5)定时时间到了在定时方式1和方式2,定时器会鸣叫,此时按任意键可停止鸣叫。
   (6)在任何情况下,按下复位键(S2键),定时器重新回到待命状态。

网友:
代码:
;************* 电子定时器的设计******************;
;*MCU:          AT892051                         ;
;*MCU-crystal:  12M                              ;
;*Version:      01                               ;
;*Last Updata:  2007-6-14                        ;
;*Author:       zhaojun                          ;
;*Description:                                   ;
;定时器T0、T1溢出周期为50MS,T0为秒计数用        ;
;S2为功能键、S3为方式选择键                      ;
;P1口为字符输出口,采用共阳显示管                 ;
;P3.2~P3.5为位选,P1.7为报警发音,P3.7为被控继电器 ;
;************************************************;

;******************
;      伪定义     ;
;******************
SL      EQU   30H              ; SL存放秒的个位数
SH        EQU   31H              ; SH存放秒的十位数
ML      EQU   32H              ; ML存放分的个位数
MH      EQU   33H              ; MH存放分的十位数
HL      EQU   34H              ; HL存放时的个位数
HH        EQU   35H                   ; HH存放时的十位数
;
L0      EQU   36H              ; L0~L3:显示数据存储器
L1        EQU   37H
L2      EQU   38H
L3        EQU   39H
DSPLYP  EQU   3AH              ; 显示数据指针(DISPLAY-POINT)
PLYTS   EQU   3BH              ; 显示次数计数器(DISPLAY-TIMES)
;
LPLMOD  BIT   39H              ; 低两位显示方式(LOW-PLAY-MOD)
HPLMOD  BIT   3AH              ; 高两位显示方式(HIGH-PLAY-MOD)
BRIGHT  BIT   3BH              ; DISPLAY子程序参数:亮灭指示位
;
TCOUNT  EQU   3CH              ; 时间计数器(TIME-COUNT)
;
ADDRES  EQU   3DH              ; 加1子程序参数
MAX     EQU   3EH              ; 加1子程序参数
IFDEC   BIT   20H              ; BCD加法子程序参数
;
R_MOD   EQU   3FH              ; 响铃方式参数
;
LED4    BIT   30H              ; 发光管状态位
BELL    BIT   P1.7             ; 蜂鸣器
SWITCH  BIT   P3.7             ; 继电器
FKEY    BIT   P3.0             ; 功能键 (S1)
MKEY    BIT   P3.1             ; 修改键 (S2)
;
WORKIN  BIT   38H              ; 工作状态指示位
;

;******************
;     中断入口    ;
;******************
        ORG   0000H
START:  LJMP  MAIN             ; 0000H  引向主程序
        LJMP  ERR              ; 0003H
        NOP
        NOP
        LJMP  ERR              ; 引向出错处理程序
        LJMP  PGT0             ; 000BH  引向中断处理程序PGT0
        NOP
        NOP
        LJMP  ERR              ; 引向出错处理程序
        LJMP  ERR              ; 0013H  INT1
        NOP
        NOP
        LJMP  ERR
        LJMP  ERR              ; 001BH  T1
        NOP
        NOP
        LJMP  ERR
        LJMP  ERR              ; 0023H
        NOP
        NOP
        LJMP  ERR
        LJMP  ERR              ; 002BH
        NOP
        NOP
;
;************
;   主程序  ;
;************
MAIN:   MOV   IE,#00H          ; 关中断
        MOV   SP,#57H          ; 设置堆栈指针
        MOV   PSW,#00H         ; 选用寄存器组0
        MOV   TMOD,#11H        ; 设定中断工作方式为T0和T1
        ;
        MOV   A,56H
        CJNE  A,#0AAH,CSTART   ; 判上电复位标志,无标志转冷启动
        MOV   A,57H
        CJNE  A,#55H,CSTART    ; 无标志转冷启动
        AJMP  HSTART           ; 有上电复位标志转热启动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引向出错处理程序
CSTART: MOV   P1,#0FFH         ; 冷启动,全面初始化
        MOV   P3,#0FFH
        MOV   TCON,#00H        ; 计时停止
        MOV   TL0,#0B0H        ; 赋中断T0初值
        MOV   TH0,#3CH
        MOV   TCOUNT,#0AH      ; 赋定时器初值
        MOV   R5,#00H          ; R5为一空单元(备用)
        MOV   R4,#00H          ; R4 为工作模式选择寄存器
        MOV   SL,#00H          ; 定时单元清零
        MOV   SH,#00H          ; 秒
        MOV   ML,#00H          ;
        MOV   MH,#00H          ; 分
        MOV   HL,#00H          ;
        MOV   HH,#00H          ; 时
        MOV   PLYTS,#64H       ; 赋显示次数初值为100次
        MOV   DSPLYP,#L0       ; 显示指针指向显存单元
        MOV   L0,#0AH          ; 送显示数据"-----"
        MOV   L1,#0AH
        MOV   L2,#0AH
        MOV   L3,#04H
        SETB  LED4             ; LED4为数码管之间的发光二极管
        SETB  LPLMOD           ; 设定显示方式为闪烁
        SETB  HPLMOD           ;
        SETB  BRIGHT           ; 允许显示
        CLR   WORKIN               ; 清工作标志 , 待命
        AJMP  SETUP            ; 转开始工作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HSTART: MOV   SCON,#00H        ; 有上电标志,热启动,清串行口控制寄存器
        MOV   IP,#00H          ; 清中断优先控制寄存器
        SETB  FKEY             ; 重设按键
        SETB  MKEY
        SETB  EA               ; 开中断
        AJMP  BEGIN            ; 转向继续工作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SETUP:  SETB  EA               ; 开中断
;
MAIN1:  ACALL DISPLY           ; 调用显示
        JB    FKEY,JUDGE       ; 按键扫描
        ACALL KEYDLY           ; 延时消抖动
        JB    FKEY,JUDGE       ; 无键按下转向判断是否到点
        CLR   ET0              ; 功能键被按下,则
        CLR   TR0               ; 暂停计时
        ACALL MENU             ; 调用菜单设置程序
BEGIN:  SETB  WORKIN           ; 置工作标志位,开始工作
        SETB  ET0              ; 开中断
        SETB  TR0              ; 开始计时
        MOV   A,R4             ; 移入工作模式选择
        RL    A                ; 指针放大
        MOV   DPTR,#M_TAB
        JMP   @A+DPTR          ; 根据工作模式跳转到相应程序段
M_TAB:  AJMP  WORK1
        AJMP  WORK2
        AJMP  WORK3
        AJMP  WORK4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WORK1:  ;
WORK2:  CLR   SWITCH           ; 工作方式1和2:开继电器
        AJMP  MAIN2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WORK3:  ;
WORK4:  SETB  SWITCH           ; 工作方式3和4:不开继电器
MAIN2:  CLR   BELL             ; 蜂鸣器短鸣一声,以示开始工作
        ACALL DL05S
        SETB  BELL
JUDGE:  JNB   WORKIN,MAIN1     ; 判断是否在定时之中
        MOV   A,SL             ; 判断秒是否为零
        JNZ   MAIN1
        MOV   A,SH             ; 判断秒是否为零
        JNZ   MAIN1
        MOV   A,ML             ; 判断分是否为零
        JNZ   MAIN1
        MOV   A,MH             ; 判断分是否为零
        JNZ   MAIN1
        MOV   A,HL             ; 判断时是否为零
        JNZ   MAIN1
        MOV   A,HH             ; 判断时是否为零
        JNZ   MAIN1            ; 若时分秒全为零则
        CLR   ET0              ; 停止计时
        CLR   TR0              ;
        ACALL ACTION           ; 调用到点工作子程序
        AJMP  MAIN             ; 返回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
;******************
;    倒计时程序   ;
;******************
PGT0:   CLR   EA               ; 关中断
        PUSH  ACC               ; 保护现场
        PUSH  PSW
        PUSH  DPL
        PUSH  DPH
        MOV   PSW,#08H               ; 选用寄存器组1
        CLR   TR0              ; 暂停计时
        MOV   A,#0B7H          ; 中断同步修正
        ADD   A,TL0
        MOV   TL0,A
        MOV   A,#3CH
        ADD   A,TH0
        MOV   TH0,A
        SETB  TR0              ; 恢复计时
        DEC   TCOUNT           ; 定时器T0每50 000毫秒溢出一次,则
        MOV   A,TCOUNT         ; 溢出10次为0.5秒
        JNZ   OUTT0               ; 判断是否到半秒
        MOV   TCOUNT,#0AH      ;
        CPL   LED4               ; 若到半秒LED取反
        JNB   LED4,OUTT0       ; LED每闪烁一次是一秒
        MOV   R0,#SH           ; 移入秒位的地址
        SETB  IFDEC            ; BCD子程序参数,使其做减法
        ACALL ADDBCD           ; 调用BCD子程序, 秒减1
        CJNE  R3,#99H,OUTT0    ; 判断秒要否借位
        MOV   SH,#05H          ; 要借位则
        MOV   SL,#09H          ; 送数据59(否则显示99)
        MOV   R0,#MH           ; 移入分位的地址
        ACALL ADDBCD               ; 分减1
        CJNE  R3,#99H,OUTT0    ; 判断分要否借位
        MOV   MH,#05H
        MOV   ML,#09H
        MOV   R0,#HH
        ACALL ADDBCD
OUTT0:  POP   DPH               ; 恢复现场
        POP   DPL
        POP   PSW
        POP   ACC
        SETB  EA
        RETI                   ; 中断返回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
;
;**************************
;   BCD子程序(加1或减1 )  ;
;**************************
ADDBCD: MOV   A,@R0            ; 移入被操作数的高位
        DEC   R0               ; 指针减一
        SWAP  A
        ORL   A,@R0            ; 移入被操作数的低位
        MOV   B,#01H           ; B寄存器送立即数#01H
        MOV   C,IFDEC          ; 若减法标志位为1,则
        MOV   B.3,C            ;
        MOV   B.4,C            ; B寄存器的值被改为#99H
        MOV   B.7,C            ;
        ADD   A,B              ; 对一个压缩的BCD码加#99H等于对其减一
        DA    A                ; BCD码调整
        MOV   R3,A             ; 暂存结果
        ANL   A,#0FH           ; 取低位码
        MOV   @R0,A            ; 存数
        MOV   A,R3             ; 取回结果
        INC   R0               ; 指针加一
        SWAP  A                ; 交换
        ANL   A,#0FH           ; 取结果数的高位
        MOV   @R0,A            ; 存数
        RET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
;**************
;   加1程序   ;
;**************
ADDONE: MOV   R0,ADDRES        ; 移入被加数单元的地址
        CLR   IFDEC            ; 设定BCD子程序做加法
        ACALL ADDBCD           ; 调用BCD子程序
        CLR   C                ; 判断被加数是否大于
        MOV   A,R3             ; 最大值"MAX"
        CJNE  A,MAX,JGOVER
JGOVER: JC    ENDADO
        CLR   A                ; 若大于"MAX",则清零
        MOV   @R0,A
        DEC   R0
        MOV   @R0,A
ENDADO: RET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
;******************
;   调时快进程序  ;
;******************
QUICK:  CLR   LPLMOD               ; 设定显示方式不闪烁
        CLR   HPLMOD
        ACALL ADDONE           ; 调用加1子程序
        MOV   L0,R4            ; 将工作模式选择数移入显存
        INC   L0               ; 加1转化成显示值
        ACALL KEYDLY           ; 延时
        ACALL DL100
        JNB   MKEY,QUICK       ; 判断键是否松开
        SETB  LPLMOD           ; 若松开则恢复闪烁显示方式
        CJNE  R6,#02H,ENDQUK
        SETB  HPLMOD
        CLR   LPLMOD
ENDQUK: RET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
;
;******************
;   功能菜单程序  ;
;******************
MENU:   MOV   R6,#00H               ; 初始化;  R6 计功能键按键次数
        MOV   ADDRES,#05H      ; 将 R5 的地址送入,以便于改变 R4 的值
        MOV   MAX, #04H        ; 定义工作模式选择寄存器R4 的最大值
        MOV   DSPLYP,#L0       ; 定义显示指针指向显存
        SETB  LPLMOD               ; 设定低两位数闪烁
        CLR   HPLMOD
        MOV   L0,R4            ; 送显示数据"F-0X"
        INC   L0
        MOV   L1,#00H
        MOV   L2,#0BH
        MOV   L3,#00H
        SETB  LED4
;
WAITFK: ACALL DISPLY           ; 等待F键释放
        JNB   FKEY,WAITFK
MENU1:  ACALL DISPLY
        JB    MKEY,JGFKEY      ; M键扫描
        ACALL KEYDLY           ; 延时消抖动
        JB    MKEY,JGFKEY      ; 未按下则转F键扫描
        CJNE  R6,#00H,NEXT1    ;
        MOV   SL,#00H          ; 若中途改变定时方式,则清除原计时数据
        MOV   SH,#00H
        MOV   ML,#00H
        MOV   MH,#00H
        MOV   HL,#00H
        MOV   HH,#00H
NEXT1:  MOV   R2,#00H          ; R2用于判断按键时间是否超过0.5秒
NEXT2:  ACALL ADDONE           ; 调用加1程序
        MOV   L0,R4            ; 移入工作方式选择数
        INC    L0
        ;
WAITMK: ACALL DISPLY               ; 等待M键释放
        INC   R2               ; R2自增一
        CLR   C
        CJNE  R2,#0C8H,JGQUIC  ; 若R2大于等于200则调用快进子程序
JGQUIC: JC    WATMK1
        ACALL QUICK
WATMK1: JNB   MKEY,WAITMK      ; R2小于200则等待M键释放
;
JGFKEY: JB    FKEY,MENU1       ; 功能(F)键扫描
        ACALL KEYDLY           ; 延时消抖动
        JB    FKEY,MENU1       ; 键未按下则转修改(M)键扫描
        INC   R6               ; F键按键次数加1
        MOV   A,R6             ; 移入按键次数
        RL    A                       ; 指针放大
        MOV   DPTR,#FUNTAB
        JMP   @A+DPTR          ; 根据按键次数跳转到相应的程序段
FUNTAB: AJMP  WAITFK
        AJMP  SETLOW
        AJMP  SETHI
        AJMP  ENDMEN
        NOP
        NOP
        AJMP  ENDMEN
;STWKMD:                       ; 工作模式设定,不需另外改变菜单
;
SETLOW: MOV   MAX,#60H         ; 设置低位(秒位或分位)
        MOV   A,R4             ; 移入工作模式选择数
        RL    A                       ; 指针放大
        MOV   DPTR,#FTAB1
        JMP   @A+DPTR          ; 根据工作模式选择数跳转到相应的程序段
FTAB1:  AJMP  SETSS
        AJMP  SETM60
        AJMP  SETSS
        AJMP  SETM60
        NOP
        NOP
        AJMP  WAITFK
SETSS:         MOV   DSPLYP,#SL       ; 设定显示区域为MM:SS
        MOV   ADDRES,#SH
        AJMP  WAITFK
SETM60:        MOV   DSPLYP,#ML       ; 设定显示区域为HH:MM
        MOV   ADDRES,#MH
        AJMP  WAITFK
;
SETHI:         CLR   LPLMOD           ; 设置高位(分位或时位)
        SETB  HPLMOD           ; 高两位数码管闪烁
        MOV   MAX,#31H         ; 最大数为30
        MOV   A,R4             ; 移入工作模式选择数
        RL    A                ; 指针放大
        MOV   DPTR,#FTAB2      ; 移入表首地址
        JMP   @A+DPTR          ; 根据工作模式选择数跳转到相应的程序段
FTAB2:  AJMP  SETM30
        AJMP  SETHH
        AJMP  SETM30
        AJMP  SETHH
        NOP
        NOP
        AJMP  WAITFK           ; 返回等待键释放
SETM30: MOV   ADDRES,#MH       ; 移入分位的地址
        AJMP  WAITFK           ; 转向等待键释放
SETHH:  MOV   ADDRES,#HH       ; 移入时位的地址
        AJMP  WAITFK           ; 转向等待键释放
;
ENDMEN: CLR   HPLMOD           ; 恢复不闪烁显示方式
        RET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
;****************
;  到点工作程序 ;
;****************
ACTION: MOV   L0,R4            ; 移入工作模式选择数
        INC   L0               ; 送显示数"F-0X"
        MOV   L1,#00H
        MOV   L2,#0BH
        MOV   L3,#00H
        SETB  LED4
        MOV   DSPLYP,#L0       ; 指针指向显存
        SETB  LPLMOD           ; 设定显示方式不闪烁
        SETB  HPLMOD
        MOV   A,R4             ; 移入工作模式选择数
        RL    A                ;
        MOV   DPTR,#A_TAB
        JMP   @A+DPTR          ; 根据工作模式选择数跳转
A_TAB:  AJMP  ACTF1            ; 工作模式一
        AJMP  ACTF1            ; 工作模式二
        AJMP  ACTF3            ; 工作模式三
        AJMP  ACTF3            ; 工作模式四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ACTF1:  SETB  SWITCH           ; 工作模式一(或二): 关继电器
        MOV   R_MOD,#82H       ; 响铃模式参数#82H
        MOV   R2,#96H          ; 响铃次数参数#96H
ACTF11: ACALL RING                  ; 调用响铃子程序
        JNB   MKEY,ENDACT      ; 等待键按下
        JNB   FKEY,ENDACT      ; 有键按下则结束响铃
        DJNZ  R2, ACTF11       ; 次数未满继续响铃
        MOV   R_MOD,#0FFH      ; 参数#0FF使响铃无效
        AJMP  ACTF11           ; 无键按下返回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ACTF3:  CLR   SWITCH           ; 工作模式三(或四): 开继电器
        CLR   BELL             ; 蜂鸣器短鸣一声
        ACALL DL1S
        SETB  BELL
        MOV   R_MOD,#0FFH      ; 响铃模式参数#0FFH
        MOV   R2,#96H          ; 响铃时间参数#96H
ACTF31: ACALL RING               ; 调用响铃子程序
        JNB   MKEY,ENDACT      ; 等待键按下
        JNB   FKEY,ENDACT      ; 有键按下则结束
        DJNZ  R2,ACTF31        ; 次数未满继续
        MOV   R2,#96H          ; 重新赋值
        CLR   BELL             ; 短鸣一声(说明: 响铃模式参数#0FFH使
        ACALL DL100            ; 响铃程序无效,仅起延时作用,
        SETB  BELL             ; 每延时一段时间短鸣一声,以
        AJMP  ACTF31           ; 提醒使用者继电器仍在工作)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ENDACT: SETB  SWITCH           ; 关继电器
AWAITF: ACALL DISPLY           ; 调用显示
        JNB   FKEY,AWAITF      ; 等待键释放
AWAITM: ACALL DISPLY           ; 调用显示
        JNB   MKEY,AWAITM      ; 等待键释放
        RET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
;**************
;   响铃程序  ;
;**************
RING:   MOV   R5,#18H          ; R5为循环控制变量
RING1:  JNB   MKEY,R_EXIT      ; 键扫描
        JNB   FKEY,R_EXIT      ; 有键按下则退出
        MOV   A,R_MOD          ; 移入响铃模式参数
        MOV   C,ACC.7          ; 根据响铃模式参数改变响铃
        MOV   BELL,C
        RL    A
        MOV   R_MOD,A
        ACALL DL100            ; 延时
        DJNZ  R5,RING1         ; 循环次数控制
R_EXIT: SETB  BELL             ; 关闭响铃
        RET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
;**************
;   显示程序  ;
;**************
DISPLY: PUSH  ACC              ; 数据压栈保护
        PUSH  PSW
        MOV   PSW,#10H         ; 选用寄存器组2
        MOV   R0,DSPLYP        ; 移入显示指针
        MOV   R2,#0FDH         ; R2寄存的是数码管选通数
        MOV   A,PLYTS          ; 移入显示循环控制量
        JNZ   PLAY             ; 不为0则转PLAY
        MOV   PLYTS,#64H       ; 否则从新赋值
        CPL   BRIGHT           ; 亮灭指示位取反
PLAY:   DEC   PLYTS            ; 显示循环控制量减1
        JNB   LPLMOD,PLAYL     ; 低两位数码管不闪则"PLAYL"
        JB    BRIGHT,PLAYL     ; 亮灭指示为1也"PLAYL"
        ACALL NOPLAY           ; 否则灭灯延时
        AJMP  PLAY1            ; 转显示高位数码管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用来显示低位
PLAYL:  ORL   P1,#7FH          ; 清原显示数据
        ORL   P3,#3CH          ; 清原选通数据
        MOV   A,R2             ; 移入数码管位选数
        RL    A                ; 换一位
        ANL   P3,A             ; 选通低位的个位数码管
        MOV   R2,A             ; 暂存位选数
        MOV   A,@R0            ; 移入显示数值
        MOV   DPTR,#TABLE1     ; 移入表首地址
        MOVC  A,@A+DPTR        ; 查表
        ANL   P1,A             ; 送显示数据
        ACALL DL1MS            ; 延时
        INC   R0               ; 指向低位的十位数
        JB    P3.3,PLAYL       ; 显示低位的十位数
;
PLAY1:  JNB   HPLMOD,PLAYH     ; 高两位数码管不闪则"PLAYH"
        JB    BRIGHT,PLAYH     ; 亮灭指示为1也"PLAYH"
        ACALL NOPLAY           ; 否则灭灯延时
        AJMP  OUTPLY           ; 转结束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
;用来显示高位
PLAYH:  ORL   P1,#7FH          ; 清原显示数据
        ORL   P3,#3CH          ; 清原选通数据
        ANL   P3,#0EFH         ; 选通高位的个位数数码管
        MOV   A,@R0            ; 移入显示数值
        MOV   DPTR,#TABLE1     ; 移入表首地址
        MOVC  A,@A+DPTR        ; 查表
        ANL   P1,A             ; 送显示数据
        ACALL DL1MS            ; 延时
        INC   R0               ; 指向高位的十位数
        ;                      ; 显示高位的十位数
        ORL   P1,#7FH          ; 清原显示数据
        ORL   P3,#3CH          ; 清原选通数据
        ANL   P3,#0DFH         ; 选通高位的十位数
        MOV   A,@R0            ; 移入显示数值
        MOV   C,LED4               ; 指针放大+小灯状态
        RLC   A                ;
        MOV   DPTR,#TABLE2     ; 移入表首地址
        MOVC  A,@A+DPTR        ; 查表
        ANL   P1,A             ; 送显示数据
        ACALL DL1MS            ; 延时
;
OUTPLY: POP   PSW              ; 恢复数据
        POP   ACC
        RET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
TABLE1: DB  0C0H,0F9H,0A4H,0B0H, 99H, 92H, 82H,0F8H, 80H, 90H,0BFH, 8EH,0FFH
;                "0", "1", "2", "3", "4", "5", "6", "7", "8", "9", "-", "F", " "
;
TABLE2: DB  0FFH, 0DFH, 0F9H, 0D9H, 0A4H,  84H, 0B0H,  90H, 0BFH, 09FH
;         "  ",  " :",   "1 ",  "1:",  "2 ",    "2:",  "3 ",  "3:",  "- ",  "-:"
;
;
;
;**********************
;    无显示(灭灯)程序   ;
;**********************
NOPLAY: ORL   P1,#7FH          ; 清显示数据
        ORL   P3,#3CH          ; 清选通数据
        INC   R0               ; 指针自增2
        INC   R0
        ACALL DL1MS            ; 延时
        RET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
;******************
;     延时程序    ;
;******************
DL1MS:  MOV   R3,#0F9H         ; 延时 1250US  只为DISPLY所调用
DL1MS1: NOP
        NOP
        NOP
        DJNZ  R3,DL1MS1
        RET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
KEYDLY: CLR   BELL               ; 按键消抖动专用延时程序,
        ACALL DISPLY           ; 在消除抖动的同时发出按键提示音
        SETB  BELL
        RET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
DL50MS: MOV   R7,#0AH          ; 50毫秒延时程序
DL50M1: ACALL DISPLY               ; 每调用一次显示程序5MS
        DJNZ  R7,DL50M1        ; 调用10次
        RET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
DL100:  ACALL DL50MS           ; 延时100毫秒
        ACALL DL50MS
        RET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
DL05S:  ACALL DL100            ; 延时0.5秒
        ACALL DL100
        ACALL DL100
        ACALL DL100
        ACALL DL100
        RET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
DL1S:   ACALL DL05S            ; 延时1秒
        ACALL DL05S
        RET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
;****************************
;     ERR(出错处理) 程序    ;
;****************************
ERR:    CLR   EA               ; 关中断
        MOV   DPTR,#ERR1       ; 准备返回地址
        PUSH  DPL              ; 压栈
        PUSH  DPH              ;
        RETI                   ; 中断返回
ERR1:   MOV   56H,#0AAH        ; 建立上电标志(出错标志)
        MOV   57H,#55H
        MOV   A,#00H           ; 准备返回地址
        PUSH  ACC              ; 压栈
        PUSH  ACC
        RETI                   ; 中断返回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
        ORG   07FAH
        NOP
        NOP
        NOP
        LJMP  ERR              ; 软件陷阱

        END                    ; 程序结束

网友:
真心不错,楼主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佩服佩服。

网友:
给力啊!

顶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什么情况,心潮澎湃啊

网友:
喜欢的人不多啊,这可是压箱底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布局不错啊

网友:
赵版主真的不是一般的强大啊!
以后多向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哪里,谢谢夸奖。。。

网友:
好东西就是简洁,美丽:carnation:

网友:
我发现楼主的布局好有规律,而且也很合理啊,实在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夸奖,这块怎么没人管啊,这么好的东西居然没有给点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应该给分。。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加精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哈哈,谢谢啊。

网友:
过来支持 真的很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可不是为了要分啊,只是想得到大家的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不是为了要分啊,只是想得到大家的肯定。
明白 哈哈

网友:
很精致,赞一个

网友:
好久不见汇编程序,很亲切

网友:
楼主做事很有调理,赞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夸奖。。。

网友:
很有意思的东西,看到楼主程序里汇编代码中有出错处理部分,看来楼主当年些代码也是很用心的。不知楼主用的什么PCB,上面打孔挺有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H:

哈哈,万能板没有看出来吗?

网友:
板子背面走线敢不敢露脸,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I:

有什么好看的,要这面整齐,那边就不怎么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
写的好

我暂时还没写过东西,向你看齐

网友:
值得我们学习
从简单的开始
一直到写书

网友:
楼主学的扎实,动手能力真强。在学校里能做出这么多的小东西不容易。现在已是高手了。

网友:
楼主真是灰常的牛啊

网友:
放音乐的挺好哈

网友:
顶,真的是好厉害!!

网友:
楼主的制作适合我们初学的童鞋,程序解释得很清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太棒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电子琴的源程序代码没有在压缩包里,礦ision2 & 礦ision3 Project (.uv2)文件损坏

网友:
电子表C程序中,位变量设置"sbit set=P1^4;"一句是否有误,电路图中set是接在p3.7脚的。再细看,好像程序和硬件不符合,位选和段选变量设置也不对

网友:
东西是不错,不过楼主说是自己做的,一会你用C语言,一会用汇编,你都会?太强大了!!!!

网友:
哎做的真好啊

网友:
楼主背面你是如何焊接的?线 太多如何手工焊接?

网友:
看了看,感觉很错,感谢楼主分享,谢谢!!!

网友:
哎,硬件复用率太低,重复无用功~~~~~~~~~

网友J:
LZ,本人新手,为什么看你那硬件那么多,原理图才8个LED呢?

网友:
其他并联或串联的,可以自行修改。。。。

网友:
虽然东西不是很难,但做的确实相当精细,作为入门也是典范

网友:
我也是学这方面的啊,但就动手能力很差,,楼主做的东西的很好。赞一个,不知道毕业设计能不能做这种,,,

网友:
没想到单片机的用途这么大!

网友:
真心不错,楼主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是位细心人,佩服

网友:
做得很精致

网友:
动手能力极强,能晒晒背面的布线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自己焊接的吗,好厉害,元器件都是自己选择购买的吧

网友:
给力 不顶不行呀

网友K:
那个2051与数码管之间的电阻多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个2051与数码管之间的电阻多大啊

不回我呜呜呜

网友:
给力,不错,真是太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LZ,本人新手,为什么看你那硬件那么多,原理图才8个LED呢?

你看的哪个电路图?单片机很多都是软件实现的

网友:
咱就是说很nice,很棒,我非常感谢博主的分享,虽然我只是来水评论的,但是也非常感谢博主的帖子

网友:
有点意思,看见中间一堆字节数组晕掉了。楼主能力超强!

网友:
楼主厉害!数据很宝贵,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