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超声波发射电路,用的是升压中周,有谁做过吗。。帮忙指点一下电路

楼主:
不知道他的工作原理(中周不了解)按着焊好,又不行。。急死了

网友:
那是个变压器,起到阻抗匹配作用。

用它的电感,与超声片的电容,也可以组成谐振回路。

首先要计算好,根据超声片的负载特性,及驱动级的性能 , 计算它的变比。在确定谐振点后,可以由些选择它的次级电感。

网友:
首先必须买对中频变压器,超声波测距专用的,不能使用收音机的中周,同时驱动频率必须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与超声波发射并联的电阻大小选择应该为多少,如何计算。。。我试了下,没有三极管s8050还有升压能力,加上三极管就没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电阻是阻尼用的。可以在实际调试时确定

网友C:
你好 请问你调试成功了没  我现在也在做超声波传感器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得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 请问你调试成功了没  我现在也在做超声波传感器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得经验

我也在调试,都不成功,成功了求分享,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调试,都不成功,成功了求分享,谢谢。

304345878  交流一下 共同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4345878  交流一下 共同调试

没在弄了,要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