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输出的噪声过大

楼主:
用TLV5638制作了一个DAC模块,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噪声达到了30mV左右,怎么样才能减小噪声呢?

网友:
首先电源要足够干净,其次PCB设计要注意避免引入MCU系统的数字噪声,电路去耦要良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检查发现就是MCU的数字噪声,应该怎么去除呢?DAC一定要用MCU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你所说的数字噪声是什么?你怎么测量的?
2. DAC用MCU肯定是最方便的;
3. 上图看看!

网友:
这么大幅,楼主说的可是震荡?旁路要做好呀。

网友:
示波器图像如图。噪声应该是单片机带来的把,现在各种滤波峰峰值降到10mv了,但我的DAC输出是压控用的,真是各种着急啊。

网友:
来自数字部分的噪声只能靠合理的PCB设计配合适当的去耦措施解决。

网友:
1、所有的电源管脚就近添加去耦电容如100nF
2、使用内部参考的话REF添加电容。

网友:
感谢各位的帮助,问题已经找到了。调试时单片机供电是电脑USB供电,换成外部的稳压源供电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