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f28027掉电数据不丢失的问题

楼主:
                才接触c2000不久,想在程序中采集一些数据存储起来,希望掉电后不丢失,用的f28027,是不是需要i2c外接一个eeprom才行呢,不知道这个片子有没有自带的存储,或者什么方法解决,望高手指点小弟下!!!!

网友:
大神呢

谁告诉下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EEPROM是可以的,28027内部分FLASH也是可以取出一部分来存储的!

网友:
这个芯片有IIC硬件部分。可以这样做。
自带的也可以用,但我觉得 ,它的寿命毕竟比EEPROM短,再者擦除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