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的开发板可以用IAR烧程序进去吗?请问具体应该怎么做

楼主:
RT求详解

网友:
1. 连接硬件
2. 打开工程
3. IAR-〉Project-〉download and debug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想问一下,假设程序已经烧进去了,那么左上角的开关应该打在哪一档可以执行这个程序呢?此外,右上角的引脚感觉有重复的(4.5,4.6什么的)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MSP430F5529的开发板的驱动哪里有呀,求共享,扣扣519830263

网友: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0/f/55/t/67090.aspx

网友:
开发板连上电脑,看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显示端口驱动信息,没有就需要去下载,有了后就可以直接下载程序到开发板上去了,这个开发板我用过一段时间,例程仔细看一看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