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进门闻到一股类似煤气的味道,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昨天傍晚回来开门进门,感到有一股烧液化气的味道,应该说不是很淡,奇怪,当时还有点心慌(毕竟说明不是很安全呀),不可能呀,液化气罐肯定是关了拧紧的呀,漏气?
检查一下没问题,联想到以前,我怀疑估计还是从抽油烟机进来的。
以前,常常不知道是楼上还是楼下烧菜的时候,能闻到菜香,我自己的菜是相对丰富一顿贫乏一顿的,有时候还是有饥饿感或者嘴馋的感觉的,你想这个时候闻到菜香是什么感觉?
关键的问题是这个味道是通过什么 途径来的呢?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么?
是通过厨房窗户?如果这个时候人家是开着抽油烟机的呢?
有没有可能是通过抽油烟机排烟管道进来的?一般的抽油烟机的挡风叶片(一时不知道用什么术语了,就是能够自动关闭的像百叶窗的叶片,排烟的打开,抽油烟机关掉的时候自动闭合)严密么?有没有空袭会进来人家排除的烟(毕竟整个单元共用的排烟通道这时候会有空气压力)?除了叶片,抽油烟机到建筑管道的连接塑料管道不知道在墙壁处是否密封严实没有大的缝?

大家说说,味道是怎么进来的呢?我昨天从外面进屋感觉燃烧过的液化气味道应该说还是很重的呀(为防下雨,我大部分窗户都关上了,除了阳台和厨房,但是都有推拉门和其它房间隔开的,当然了,推拉门结构上的小的缝隙肯定都是存在的),一方面是对健康的影响,一方面这个气体的腐蚀性也是很大的吧?

网友A:
应该是通过抽油烟机排烟管道进来的。
你提到的那个东西应该是——止逆阀

网友:
我们公司也经常闻到煤油味道,和楼主的来源可能不一样,但是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许我这里也不一定是从排烟通道里来的
不过也不能排除呀,装修过的,也不知道能不能检查,啥时候仔细看看,或者再问问装修的老板

网友:
今天傍晚在厨房的时候隐隐听到了别人家的抽油烟机声,不知道是楼上还是楼下的。我赶紧把厨房窗户关上,把厨房的推拉门也关上。过一会儿进厨房果然有味道。这下应该能肯定是通过抽油烟机进来的吧?
大家注意过么?你的厨房是否也会这样?
如果仅仅我这里这样,和楼房设计结构有关系么?不是应该有烟囱自然抽风的原理么?如果和结构没有关系,那就得检查自己的抽油烟机质量问题或者安装质量的问题了。已经装有壁挂橱柜挡住了一段塑料管子,不知道怎么能检查呢,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通过抽油烟机排烟管道进来的。
你提到的那个东西应该是——止逆阀

果然止逆阀有问题
刚刚又听到楼下或楼上的抽油烟机声音,终于决定立刻检查一下,旋开两个自攻螺钉,把通风粗塑料管和抽油烟机分开,打开电源打开抽油烟机两片叶片正常向上张开,但是关闭电源有一片叶片没有回到水平位置,检查,原来是那两个自攻螺钉中的一个把抽油烟机的和塑料管的结合部塑料壁向内凸起阻挡了叶片回落,把凸起部位弄平,叶片正常回落。查看了一下,应该是两个自攻螺钉安装方法和位置不对,或者就根本不应该用自攻螺钉或者这种自攻螺钉。应该是安装工图省事随便装装的马虎原因导致的。
没法看到通风塑料管和墙壁上的洞结合部是否填严实密封,值得先把塑料管道和壁橱上的洞之间用点卫生纸塞严。
哎,这就是国情呀,到处看起来光鲜,估计也是这样。那些坐在车里的领导到处参观哎呀发展真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