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到这句m = 72000000 / 16就进入硬中断里

楼主:
我现在用CodeSourcery+jlink+openocd开发stm32

平台:stm32f103zet6
flash:内置512K(大容量)
sram:内置64K+外部512K
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hd.c
链接脚本:stm32f10x_flash_extsram.ld

程序一执行80行的除法运算就进入硬中断,这是怎么回事呢?
相关部分如下:

UINT32 m;

Breakpoint 2, Task_Start (p_arg=0x0) at main.c:80
80        m = 72000000 / 16;   //把72000000改小变成例如32就OK, 这是什么情况?
(gdb) n
^C
Program received signal SIGINT, Interrupt.
HardFault_Handler () at stm32f10x_it.c:64
64        {}

网友:
你的开环境可能有点特殊,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执行除法的,而仅仅是一个常量的赋值,那个式子应该在编译的时候就被计算出来了。你看看汇编代码是怎么回事吧,到底是执行了什么指令。

网友:
你的m是不是给16位寄存器赋值了?STM32很多寄存器都是16位的。

网友:
UINT32 m

这个M应用有符号数,因为结果中有小数部分,不应定义成无符号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结果是个整数啊,不是小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m没有赋值给寄存器,m就是个普通变量

网友:
回复 网友C:

Breakpoint 2, Task_Start (p_arg=0x0) at main.c:80
80            m = 72000000 / 16;
=> 0x08000a30 :        4f f0 02 03        mov.w        r3, #2
   0x08000a34 :        fb 60        str        r3, [r7, #12]
(gdb) ni
0x08000a34        80            m = 72000000 / 16;
   0x08000a30 :        4f f0 02 03        mov.w        r3, #2
=> 0x08000a34 :        fb 60        str        r3, [r7, #12]
(gdb) ni
81         16;
=> 0x08000a36 :        f8 68        ldr        r0, [r7, #12]
   0x08000a38 :        13 f0 46 ed        blx        0x80144c8 <__floatunsidf>
   0x08000a3c :        02 46        mov        r2, r0
   0x08000a3e :        0b 46        mov        r3, r1
   0x08000a40 :        10 46        mov        r0, r2
   0x08000a42 :        19 46        mov        r1, r3
   0x08000a44 :        4f f0 00 02        mov.w        r2, #0
   0x08000a48 :        13 4b        ldr        r3, [pc, #76]        ; (0x8000a98 )
   0x08000a4a :        13 f0 06 ef        blx        0x8014858 <__divdf3>
   0x08000a4e :        02 46        mov        r2, r0
   0x08000a50 :        0b 46        mov        r3, r1
   0x08000a52 :        10 46        mov        r0, r2
   0x08000a54 :        19 46        mov        r1, r3
   0x08000a56 :        14 f0 a8 e8        blx        0x8014ba8 <__fixunsdfsi>
   0x08000a5a :        03 46        mov        r3, r0
   0x08000a5c :        bb 60        str        r3, [r7, #8]
(gdb) ni
0x08000a38        81         16;
   0x08000a36 :        f8 68        ldr        r0, [r7, #12]
=> 0x08000a38 :        13 f0 46 ed        blx        0x80144c8 <__floatunsidf>
   0x08000a3c :        02 46        mov        r2, r0
   0x08000a3e :        0b 46        mov        r3, r1
   0x08000a40 :        10 46        mov        r0, r2
   0x08000a42 :        19 46        mov        r1, r3
   0x08000a44 :        4f f0 00 02        mov.w        r2, #0
   0x08000a48 :        13 4b        ldr        r3, [pc, #76]        ; (0x8000a98 )
   0x08000a4a :        13 f0 06 ef        blx        0x8014858 <__divdf3>
   0x08000a4e :        02 46        mov        r2, r0
   0x08000a50 :        0b 46        mov        r3, r1
   0x08000a52 :        10 46        mov        r0, r2
   0x08000a54 :        19 46        mov        r1, r3
   0x08000a56 :        14 f0 a8 e8        blx        0x8014ba8 <__fixunsdfsi>
   0x08000a5a :        03 46        mov        r3, r0
   0x08000a5c :        bb 60        str        r3, [r7, #8]
(gdb) ni
HardFault_Handler () at stm32f10x_it.c:61
61        {
=> 0x080001f4 :        80 b4        push        {r7}
   0x080001f6 :        00 af        add        r7, sp, #0
(gdb)

执行了0x08000a38 :        13 f0 46 ed        blx        0x80144c8 <__floatunsidf>这条之后进入的硬中断,我不太清楚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