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msp430 f169 f2618 f5529 这几款430区别大吗?准备电赛哪个比较合适?

楼主:
在准备电赛控制类的题目,本来想用5529,的这两天从别人那借了一块5529的板子在学,感觉资料真的好少,时钟什么的也都不太一样,怕短时间内学不明白,因此想换个简单点的型号来学。
之前有学过g2553的,做过简单设计,有一点基础。
昨天刚买了169的最小系统,想用这个练手。实际电赛用哪个型号其实还没有定下来,学长们用过f2618,所以我在考虑要不要跟他们用一样的,就是不知道哪个更合适~
控制类的题主要做小车啦,单摆啦什么的~需要用各种传感器~~
求大神指点迷津~~先谢谢啦

网友:
F169够不够用啊?
要是跟学长用一样的话 ,估计资料会多些吧,也可以也参考下他们,请教他们。
不过2553的io够么?够的话就用这个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2553明显不够嘛~169也会不够用吗?我还没有开始看169的东西。。我们要用各种传感器,IO肯定是要很多的,功耗倒没什么大要求~~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把430当51用的...除了设置一下时钟,其他几乎都跟51差不多...也没用过430其他的功能...

网友:
1xx,2xx,5xx每个系列还是有不少差别的。同系列的差别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169的适合做电赛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按资源来说,F2618比169强大一些。具体电赛有什么要求我不清楚,我没参加过电赛,我也不是学电子的。2xx系列是有共性的,既然你会2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