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嫩粉嫩的新人求助JLINK无法连接LM3s9b96

楼主:
JLINK检测

网友:
是芯片锁住了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
看样子你是用SW方式了,建议修改为JTAG试试,和谐版本的JLINK偶尔就是出现SW不能使用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的也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PC已经识别到JLINK了,建议看看板子的供电是否正常;那几根下载的信号线是否联通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因为没解锁,已经解决了

网友C:
我现在的板子也出现连接不了仿真器,跟楼主差不多,找不到芯片,请问楼主是怎么解锁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的板子也出现连接不了仿真器,跟楼主差不多,找不到芯片,请问楼主是怎么解锁的啊?

按这个帖子中的方法试试看,如果是官方的 LM3S9B96 开发板,用 LM FLASH PROGRAMER 是可以解锁的,不一定要用 JLINK 来解锁。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5976&highlight=jlink%2B%BD%E2%CB%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