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27驱动LCD12864的问题,请教大家,很急的

楼主:
现在用F28027驱动12864,按照时序进行编程,实在找不到问题,但是就是不能显示,求大家帮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include

#define CS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5
#define SID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6
#define CLK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7

void Gpio_Init(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APUD.all=0xFF;
                        GpioCtrlRegs.GPAMUX1.all = 0x00000000;  // All GPIO
                        GpioCtrlRegs.GPAMUX2.all = 0x00000000;  // All GPIO
                        GpioCtrlRegs.GPBMUX1.all = 0x00000000;  // All GPIO
                        GpioCtrlRegs.GPADIR.all = 0xFFFFFFFF;   // All outputs
                        GpioCtrlRegs.GPBDIR.all = 0x0000000F;   // All outputs
                        EDIS;
        }

void delay(int n)
                {
                        while(n--);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s) //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1;
                                 SID=bytes&0x80; //取出最高位
                                 CLK=0;
                                 bytes<<=1; //左移
                         }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CS=1;
                Sendbyte(0xf8);
                Sendbyte(com&0xf0);
                Sendbyte((com&0x0f)<<4);
                CS=0;
                delay(0xff);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CS=1;
                Sendbyte(0xfa);
                Sendbyte(dat&0xf0);
                Sendbyte((dat&0x0f)<<4);
                CS=0;
                delay(0xff);
         }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2);
         }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        In this function watchdog is disabled
                    DINT;                                                        //Disable interrupts,this has been done in the "InitPieCtrl();"function
                         InitPieCtrl();                                        //Initial PIE,in this function,interrupts are disabled,Clear all PIEIER registers,Clear all PIEIFR register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Initialize the PIEvectable,let the interrupts point to their own ISR

                         Gpio_Init();                                                //Gpio initial function
                        LCD_Init();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0x02);
                        write_data(0x02);
                        write_data(0x02);
                        while(1);
                }

网友:
12864的种类很多,应该交待一下的。

我有个F28035带12864的帖子,在TI模拟板块。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12864有串行和并行两种模式,接口不同,程序也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事串行的方式,程序改一下可以在51上运行,但是在F28027上就不行,很纠结,纠结三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12864是最常见的,可以选择串并行,有字库,用51和M0都可以驱动,唯独在F28027上边不显示,不知道错在哪里了

网友:
F28027用模拟IO时,需要对其端口类型及IO方向作设置,看看设置正确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方向设置为输出,没有进行复用,只用做数字IO,程序很短,只让显示三个字符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32923-1-1.html,,这个12864,开始时使用端口模拟的,后来使用了SPI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关于LCD的定义,比我要实现的功能复杂,但是原理一样,不知道是不是F28027驱动不了,程序和接线实在是找不到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F28027和F28035都差不多,只是有些硬件不一样多。你用的这功能,F28027都有,所以道理一样。

要驱动LCD工作,必须详细看看LCD的资料,看看它的时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谢谢你啊,延时太短造成数据传输错误,已经正常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LZ可以尝试使用5110液晶,这款液晶要比12864的性价比高得多。

网友:
注意延时

网友:
玩液晶,玩的是控制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家的指点和帮助

网友:
楼主  你好  可以分享一下程序没呢?我做了好久也没做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