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使用Mdk +jlink 下载程序时 IO口无法用到有连接 jlink 之接脚

楼主:
1芯积分
新手入门 ,使用Mdk+jlink 下载程序时IO口无法用有连接jlink之接脚 如
STM32F103C8PB3(JTDO)PB4(JNRST) PA13(JTMS) PA14(JTCK) PA15(JTDI)
使用JLINK烧录程序后拆下JLINK, BOOT0 BOOT1皆接 0 使之正常运行但使用到PB3PB4 PA13 PA14 PA15 该接脚无法运行
若程序改用其他接脚就可正常运行,
新手请教各位前辈这是因JLINK原本就不能使用以上5PIN 或有方法能用以上5PIN可否提供,在此感谢各位前辈

网友:
JTAG的线是专用的,不能同时使用,如果要使用这几个管脚需要重定义。

网友:
用那几个引脚,应该要把JTAG功能锁住,不过锁住后就不能用JTAG调试啦,必须用串口下载一个普通的程序之后,才能再使用JTAG

网友:
感谢以上二位高手很详细解答,二位高手解答都很好,我想先进应不会计较1个芯币,给芯币较少者,再次感谢二位高手解答.

网友A:
不知芯币是否送出,如何送出芯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芯币是否送出,如何送出芯币.
点击网友跟帖回复右上角的“最佳答案”,系统就会自动送出芯币了。

网友:
谢谢回复,应已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