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51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
我用51单片机控制SIM900模块收发短信,通过串口发送指令来控制。我想实现下面的功能:当SIM900模块收到短信时,不管短信内容,单片机控制Led变亮。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SIM900模块在收到新短信时会返回 “+CMTI”指令,我用PC机调试这个模块时,在串口调试助手上能收到这个字符串;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单片机手动发送“+CMTI”,单片机也能收到,使Led变亮;但是把SIM900和单片机连起来就不行了,单片机什么字符都收不到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波特率不对这种错误,应该不会吧;那就是51的串口发送给SIM900模块的字符格式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波特率肯定设置的都一样,单片机接收不到SIM900模块返回的信息

网友:
是整串都没收到? 还是没有收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个字符都没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