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e4412中怎么配置HDMI,LVDS,VGA同时输出且输出不同的内容?

楼主:
如题。
我在网上找到一个关于全志A10开发板的详细配置文件,不知Sate4412有没有类似的方法。谢谢。

网友:
这个我觉得实现起来是可行的。
因为LVDS 和VGA以及HDMI 都是拥有独立的内存地址映射空间的,所以不会冲突,
这个必须修改显示驱动,
不过这个还真不懂是怎么实现的。
这里只能友情帮顶了,good luck!

网友:
嗯,感觉还要做个应用开启才行。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