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810板下载的问题

楼主:
我获得一块LPC810板,捣鼓好长时间不成功。有没有方便的开发工具卖?方便烧写下载仿真?自己捣鼓电路不靠谱。
而且公司电脑都是笔记本,没有串口。淘宝网有相应的开发工具卖嘛?谢谢!

网友:
高手支招啊!

高手支招啊!

网友:
转接板

我有一个JLINK。我看淘宝网上有卖MINI转接板的,买一个应该可以吧?请高手确认一下。

网友:
怎么没人理呀?

期待高手确认。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有PL2303没?  或者launchpad?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75974&extra=&page=2

上面这个链接供参考

网友:
谢谢!

我都没有。用JLINK和ULINK能下载吗?

网友:
我有JLINK,只是接口对不上

一定要用PL2303或者launchpad?

网友:
高手在哪?

高手在哪?

网友:
要开发可以只需要串口,而不用JLINK工具仿真,这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开发方式,一般都是从51过来的人会采用的方法。本人不建议如此,开发还是尽量使用仿真工具,一般推荐JLINK。如果要用串口下载,可以比较好的串口转换线,质量差的恐怕不稳定,甚至不能下载。

网友:
谢谢啦

我还是买转接工具吧。LANCHPAND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