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乘法器求助

楼主:
我想做一个乘法器,2位二进制输入a[1:0]  b[1:0]  ,输出端c[3:0],程序如下,但我发现,若a=2,b=2,则c=5; 若a=2,b=3,则c=7,结果总是大1个数。(这样写乘法器,可能繁琐,但是理论上是行得通的,为什么结果就是不对)程序如下:
module mult(a,b,c);
input [1:0] a,b;
output [3:0] c;
reg [3:0]c;
always@(a,b)
begin
if(a==0 || b==0)
c=0;
else if(a==1)
c=b;
else if(b==1)
c=a;
else if(a==2 && b==2)
c=4;
else if(a==2 && b==3)
c=6;
else if(a==3 && b==2)
c=6;
else if(a==3 && b==3)
c=9;
end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刚仿真了一下发现,前仿真输出逻辑都对,后仿真输出总是加了一个,如果在一开始给c=0,则输出就正确,请问verilog里面都要赋初值吗,如果不赋初值,默认是什么?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你的组合逻辑太复杂,没有初值寄存器上电默认为0。
建议改成时序的,否则乘法器速度极低;
最快的是查找表。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dule cntt7(clk,rst,out);
input clk,rst;
output out;
reg out;
reg[2:0]temp;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
                temp<=0;
        else
                begin
                        temp<=temp+1;
                        if(temp==7)
                        begin temp<=0;out<=1;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另有一个问题,这个程序为什么不能生成一个out为7分频的脉冲,out一直为高。
module cntt7(clk,rst,out);
input clk,rst;
output out;
reg out;
reg[2:0]temp;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
                temp<=0;
        else
                begin
                        temp<=temp+1;
                        if(temp==7)
                        begin temp<=0;out<=1;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dule cntt7(clk,rst,out);
input clk,rst;
output out;
reg out;
reg[2:0]temp;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out<=0;
        if(rst)
                temp<=0;
        else
                begin
                        temp<=temp+1;
                        if(temp==7)
                        begin temp<=0;out<=1; end
                end
end
endmodule

即使给out初值赋为0,则out输出一直为0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最后的7改成6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这两个写法说明你还没深入了解verilog啊!
第一个,out从未变成0,当然为1.
第二个,out不是被赋初值, 而是每个时钟来了都变0.

网友:
月痕说的对,7分频当然是计数到6变0,。
module cntt7(clk,rst,out);
input clk,rst;
output out;
reg[2:0]temp;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
                temp<=0;
        else
                begin
                        temp<=temp+1;
                        if(temp==6)
                                temp<=0;
               end
end
wire out = (temp==3'b1);//随便是0-6都行,占空比是1:7的分频
endmodule

可以参考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5207-1-1.html
了解下always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是写下面这个程序时,突然想到如何单独生成一个7分频的脉冲,因为下面这个程序的co是一个7分频的脉冲:
module cnt7(clk,rst,sum,co);
input clk,rst;
output[2:0]sum;
output co;
reg[2:0]sum;
reg co;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o<=0;
        if(rst)
                sum<=0;
        else
                begin
                        sum<=sum+1;
                        if(sum==6)
                        begin sum<=0; co<=1;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这种写法不是很推荐,
这是因为:实际上always出现了这样的语句
always ()
begin
   co<=0;
   if(sum==6)
   co<=1;
end

这种情况不利于阅读,虽然语法上是成立的。就像C里面的GOTO一样
BTW:对同一个变量在同一个时钟沿赋值不属于阻塞非阻塞的范畴。

网友:
最后说一句 Verilog是支持乘的。都集中在语法的讨论上了,
关键的忘记了。
reg [3:0]a;
reg [3:0]b;
wire [7:0]c= a*b;
这样写就OK了。
后面Espier专区会有专门的文章介绍。怎样利用FPGA中的不同资源完成乘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很多都是基础的,我也正在学习中。就是这个out为什么一开始就是高电平,理论上将默认应该是低电平啊,不理解
module cntt7(clk,rst,out);
input clk,rst;
output out;
reg out;
reg[2:0]temp;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
                temp<=0;
        else
                begin
                        temp<=temp+1;
                        if(temp==7)
                        begin temp<=0;out<=1;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一开始你是指仿真吗?
还是测量。
仿真如果没有赋值应该是个红色线,表示X。
然后完成复位,7个周期后变高之后就一直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子的,这个程序在functional 仿真下一开始是低电平,7个周期后一直保持高电平
在Timing 仿真模式下从一开始就是高电平。
我不理解,那到底应该相信哪个,按理说后仿真应该就考虑了信号延时,但怎么结果差这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外,我用EPM3128ATI-10N 这个芯片,仿真时出现,Error: Can't fit 135 registers in device,是说我寄存器使用过多,那这个芯片本身的registers是128吗,上面写128是Macrocell ,怎么看呢?谢谢

网友:
1、前后仿真不应该影响结果,但由于你的是输出信号,所以你行为级仿真没看到X信号有点奇怪,起始总有X的。
你的仿真软件不是Modelsim吧,其余的不是那么好观察。
2、是不够了,128个Macrocell里每个包含1个寄存器
这个片子都老掉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就是quartus自带的仿真,谢谢了!
寄存器溢出,是因为这个逻辑占的寄存器太多,能减少一点吗,这是逻辑是一路,我需要用5路,还有其他的逻辑等等。现在正在想办法把这个改善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了,这个程序是你写的,后来我改了下。
module allen(clk30m,pwm,out);
input clk30m,pwm;
output out;
reg [10:0]cnt_pulse;

always @(posedge clk30m or negedge pwm)
begin
        if(!pwm)
                cnt_pulse = 0;
        else if (cnt_pulse[10]==1)
                cnt_pulse = cnt_pulse;
        else
                cnt_pulse = cnt_pulse + 1;
end
wire pwm_ok = !(cnt_pulse[10]==1);
reg [9:0]cnt_095;
always @(posedge clk30m or posedge pwm_ok)
begin
        if(pwm_ok)
                cnt_095 = 0;
        else
              cnt_095= cnt_095 + 1;
end
wire pwm_095 = !(cnt_095>=955 && cnt_095<=1023);

assign out = pwm_ok ? pwm : pwm_095 ;
endmodule

网友:
5路的话wire pwm_095 = !(cnt_095>=955 && cnt_095<=1023);
1、都是10位的比较器太大。
2、节约资源就对30M分频,再重新算一下计数器的位数。就减少了很多reg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谢!我 二分频处理过了,可以实现,现在用125个寄存器,这样几乎要饱和了,对芯片好不好,一般情况下要有20%的裕量吧?

网友:
【有奖直播】2025是德科技数字月-数字新品来助阵
直播时间:3月19日(周三)14:00
直播奖励:小米口红充电宝、倍思充电线、是德科技十周年鼠标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