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aunchpad PWM控制LED

楼主:
发这个帖子是为了帮助童鞋理解PWM控制LED,给出几个示例程序。
简单PWM的生成其实很简单,CCR0和时钟控制周期,CCR1控制占空比,如图:

附代码1:用按键来控制占空比
  1. #include "io430.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SEL |= BIT6;
    P1DIR |= BIT6;              // P1.6 as TA0.1 output
    P1IES |= BIT3;              //P1.3 high to low interrupt
    P1IFG = 0;
    P1IE |= BIT3;               //Enable P1.3 interrupt

    CCTL1 = OUTMOD_3;           /* PWM output mode: 3 - PWM set/reset */
    CCR0 = 1000;
    CCR1 = 800;
    TACTL = TASSEL_2 + TACLR + MC_1;    // SMCLK, UP mode, enable interrupt.

  •     __low_power_mode_0();
    }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if (P1IFG & BIT3)
        {
            for(int i=0; i<10; i++);
            CCR1 += 50;
            if (CCR1 > 1000)
                CCR1 = 800;
            P1IFG &= ~BIT3;
        }
    }

网友A:
    代码2:根据比较中断通过普通IO口控制LED
    1. #include "io430.h"

    2. int main( void )

    3. {
    4.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5. WDTCTL = WDTPW + WDTHOLD;
    6. P1DIR |= BIT0; // P1.0 output
    7. P1IES |= BIT3; //P1.3 high to low interrupt
    8. P1IFG = 0;
    9. P1IE |= BIT3; //Enable P1.3 interrupt
    10. CCTL0 = CCIE;
    11. CCTL1 = CCIE;
    12. CCR0 = 1000;
    13. CCR1 = 800;
    14. TACTL = TASSEL_2 + TACLR + MC_1; // SMCLK, UP mode, enable interrupt.

    15. __low_power_mode_0();

    16. }

    17.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18.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19. {
    20. if (P1IFG & BIT3)
    21. {
    22. for(int i=0; i<10; i++);
    23. CCR1 += 50;
    24. if (CCR1 > 1000)
    25. CCR1 = 800;
    26. P1IFG &= ~BIT3;
    27. }
    28. }
    29.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Timer0_A CC0
    30.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_isr(void)
    31. {
    32. P1OUT &= ~BIT0;
    33. }

    34. #pragma vector = TIMER0_A1_VECTOR /* 0xFFF0 Timer0_A CC1, TA0 */

    35.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1_isr(void)
    36. {
    37. switch(TA0IV)
    38. {
    39. case 2:
    40. P1OUT |= BIT0;
    41. break;
    42. case 4:
    43. break;
    44. case 10:
    45. break;
    46. }
    47. }

网友:
    代码3:用PWM来产生呼吸灯效果。
    1. #include "io430.h"

    2. int main( void )

    3. {
    4.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5. WDTCTL = WDTPW + WDTHOLD;
    6. P1SEL |= BIT6;
    7. P1DIR |= BIT6; // P1.6 as TA0.1 output
    8. CCTL0 = CCIE;
    9. CCTL1 = OUTMOD_3; /* PWM output mode: 3 - PWM set/reset */
    10. CCR0 = 5000;
    11. CCR1 = 2000;
    12. TACTL = TASSEL_2 + TACLR + MC_1; // SMCLK, UP mode, enable interrupt.

    13. __low_power_mode_0();

    14. }

    15.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Timer0_A CC0

    16.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_isr(void)
    17. {
    18. static char mode = 0;
    19. if (mode)
    20. CCR1 += 10;
    21. else
    22. CCR1 -= 10;
    23. if (CCR1 >= 5000)
    24. mode = 0;
    25. if (CCR1 <= 2000)
    26. mode = 1;
    27.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楼主,程序我试了一下,效果很是不理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完全copy的还是加入到了你的程序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之前我做过这个程序,现在找不到了,就试了一下你的程序,感觉不是很理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个新手,想用msp430g2553的P2.几个口控制LED灯做成呼吸灯,请问对你文章中“代码3:用PWM来产生呼吸灯效果。”的代码要如何做修改?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普通io口的话,需要用类似代码2的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呼吸灯的效果,不用硬件pwm,用纯软件方式应该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代码我需要怎么改动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代码3只能控制1.6口输出PWM波?其他口不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引脚一般有两种功能,一种是作为普通IO口,另一种是作为外设的引脚,作为外设引脚的话,其功能是固定的,例如有些是定时器的输入输出引脚(如PWM),有些是UART/SPI等引脚。也就是说能作为PWM的引脚只有固定的几个,需要查看datasheet。

    所以你要实现多个IO口控制LED作为呼吸灯,肯定要使用引脚的普通IO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我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脚一般有两种功能,一种是作为普通IO口,另一种是作为外设的引脚,作为外设引脚的话,其功能是固定的,例 ...

    串转并同步控制行吗?另外谢谢楼主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代码2:根据比较中断通过普通IO口控制LED

    代码2最后一个终端是用来干嘛的呢?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代码2最后一个终端是用来干嘛的呢?谢谢楼主

    最后两个中断是控制LED亮灭的,实现一定的占空比,至于占空比是多少,由第一个中断改变,实现呼吸灯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转并同步控制行吗?另外谢谢楼主资料

    不太明白你所说的“串转并同步控制”是什么,估计帮不到你。

网友:
    PWM那个试过了 效果不错 谢谢楼主

网友:
    我用430想做一个倒立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不明白。用增量式光电编码器测碳杆的偏移角度。没用角度传感器,不知道怎么用430去读取编码器的AB项数据和脉冲,楼主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