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L初始化失败!

楼主:
我是MSP430新手一枚,玩了两天msp430f149两三天,今天在写一个NMI实验的时候,我以为要接一个按键到RST/NMI端口上的,然后由于失误,把5V的电源直接接了上去,发现后就拔掉了,从这以后下载程序就出现“BSL初始化失败!”,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我想应该是芯片烧掉了,已经重新买了一块,在路上,作为一个新手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想想原因,430还是有点小贵,相对51来说,现在发上来和大家交流交流,或许哪位大神能帮我解决一下,因为我也不是很确定是芯片烧掉了,只是排除了其他的原因吧,希望大家提提意见,谢谢了。

如图

如图

430I/O接在51模块上

430I/O接在51模块上

网友:
1:数据线的接口坏了
2:晶振不起振,用万用表测一下
3:跳线没插好

用430 没多长时间,总结起来就这么几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用DCO的吧?怎么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PXSEL |= BITX ... 输出MCLK.. 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程序下不进去啊、、

网友:
一般的话直接接了电源很容易烧芯片,等楼主换了片430上去再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是51单片机开发板上的模块,430I/O这样接没事吧,如图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建文件夹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WDTNMI+WDTNMIES;
   //RST/NMI引脚为非屏蔽中断输入, 时钟禁止输入,计数停止
   P1DIR|=BIT0;   //改过BIT1,是不是和BSL的P11冲突了啊?
   P1OUT&=~BIT0;
   IE1|=NMIIE;  //非屏蔽中断允许位
   _BIS_SR(LPM0_bits);
}
#pragma vector=NMI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nmi_(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P1OUT|=BIT0;
  for(i=20000;i>0;i--);
  P1OUT&=BIT0;
  IFG1&=~NMIIFG;//清除中断标志
  IE1|=NMIIE;

}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人说是因为程序进入了低功耗模式LPM0,导致BSL不工作。是不是呢?求解释

网友:
BSL是TI在430出厂时预先固化到MCU内部的一段代码,该代码用户不可读写,这有点类似与DSP的bootloader,但又与bootloader有明显的区别,BSL只能用于对MCU内部的FLASH访问,不能对其他的资源访问,所以只能用作编程器接口。BSL通过UART协议与编程器连接通信。编程器可以发送不同的通信命令来对MCU的存储器做不同的操作,可以把这种方式称为BSL接口。
BSL代码的启动有些特殊,一般430复位启动时PC指针指向FFFE复位向量,但可以通过特殊的启动方式可以使MCU在启动时让PC指向BSL内部固化的程序。这种特殊的启动方式一般是由RST引脚与TEST(或TCK)引脚做一个稍复杂的启动逻辑后产生。BSL启动后,就可以通过预先定义好的UART协议命令对MCU进行读写访问了。

网友:
检查线,
跟lpm0没什么关系吧,见楼上红色部分
另外,软件右下角部分,选择“按器件读取” 然后选择F149试试
再不行就是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数据线的接口坏了
2:晶振不起振,用万用表测一下
3:跳线没插好

你好,问一下跳线怎么插

网友:
也是刚刚入手msp430,BSL初始化不行,检查原来是跳线帽没插好。网上还有人说换个数据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