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我想用反相器做个超声波的方波幅值放大电路,可是为什么总是实现不了呢?

楼主:
如图所示的电路图,
我想放大40khz的方波信号的幅值,于是参考了这个电路,但是输出幅值并没有达到两倍,而且方波的顶部从平的变成斜的了。。。
我有几个问题,希望老师们帮帮忙
1,为什么要在两个输出端都上拉一个电阻?作用是什么?
2,为什么我去掉这两个电阻,波形完全出不来了?按理说,两边正好反向,应该是个方波的呀?
3,各位有没有其它电路,可以用来放大40khz,3.3vpp的pwm信号的呢?跪求。。  我感觉这个电路略坑~~!

网友A:
超声波换能器是容性的,电阻用来提供直流通道,而且楼主电路并非什么放大器,自然不能提升电压幅度,只是提高了驱动能力而已。真正的电压放大要用运放或晶体管搭,对超声波换能器而言,应该使用门电路缓冲驱动晶体管,然后用变压器升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  我想知道 这个驱动能力和电压幅度有什么差别呢,我的电压幅度大,驱动能力不一定就好是吗?能不能帮我解释解释呢 ?  还有就是有没有好一些的放大电路呢?我只是用来驱动那种网上买的常见的小探头,就是让它发射出来的信号更强一些                                                    希望能帮帮我                   我是菜鸟。。刚接触电路和单片机,基础差

网友:
给你一个参考电路:

超声波换能器驱动

超声波换能器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驱动能力指的是功率耦合的大小,只看电压一个参数没有意义。人体静电的电压可达10万伏特,电压够高吧,可能点亮一只一节1.5V的7号电池就能点亮的小灯泡么?
P=U*I,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电流下,电压越高驱动能力越强。同理,在特定的电压下,电流越大驱动能力越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好像明白了!谢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参考电路:

请问电阻电容应该取多大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换能器是容性的,电阻用来提供直流通道,而且楼主电路并非什么放大器,自然不能提升电压幅度,只是提 ...

请问发射电路电阻电容应该怎么取,我的板子上变压器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电阻电容应该取多大的呢?

那是需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