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169与PCF8563的I2C硬件通讯

楼主:
之前一直想用这俩个东西做个定时器,但由于I2C通讯始终调不通,所以就暂时放弃了,现在有时间又回来重新调了下,还是有很多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下。
    实验代码就是官方例程的主发送代码,忘记是I2C-4还是I2C-6了,用俩个430F169来作为I2C通讯是调通的,采用中断发送和接收,发送端一次发送一个字节或者是一个数组都是可以的,接收端是接收一个字节就跳出中断然后采用串口发送到PC,来检测接收正确与否。这个实验是成功的。
    在发送数组的时候发现例程的while语句判断是否发送完成,这句话要屏蔽或者放在判断是否发送完整个数组的语句里面,因为要是发送的字节数跟你设置的CNDAT值不一样的话,BUSY这个位是为1的,会使例程的while语句跳不过去。
    俩单片机直接的I2C通讯调通之后,我又回过头来调PCF8563,采用的是发送数组方式,在I2C初始化的时候,从机地址写是A2,由于是7位,所以要右移一位变成0X51,这个初始化后,NACKIFG为0,应该是说明有相应的,然后开始发送从机寄存器地址,发的是0x00,但这个数据发出后,NACKIFG就置一了,说明没有ACK响应,后面的数据都是白发的。
    问题就出现在这,我把从机地址改成其他的,则初始化的时候就无ACK响应,NACKIFG被置一,改回(0XA2>>1)后初始化正常,这应该是说明俩器件是连接正常的,但是就是在发从机寄存器地址的时候就为ACK响应,还望大大们能够指教下。

网友:
从机地址修改,主机在发送地址的时候也要做对应的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修改过的,后来在实验中发现,仿真的时候如果是按步运行,则到发送数据的时候就会出现NACKIFG置一,如果我使用快速运行,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此外,在之后修改了下发送函数,采用中断发送俩自己,一地址一数据。在主函数中调用4次这个函数来对从机的寄存器进行设置,如果是快速运行,那OK的,可以写入,但是如果是一个函数一个函数这么运行,就会有很大几率使NACKIFG置1,看了下I2C寄存器,当NACK置1的时候,I2C发送标志里面有个I2CTXUDF(发送下溢)被置1,这我就不是很明白了。
  为什么快速运行的时候就可以,按步执行的时候就出问题,是不是时钟还是延时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下大家有没有169或者其他430芯片I2C与PCF通讯的例程啊,有的话帮忙发一份,我的Q是356926245,真心难搞,难道真的返回去用IO口模拟?
对PCF8563的时钟配置有6个参数用BCD码,我在程序中数组里面定义死的值假设秒是0x1e,观察这个值,在运行hex转bcd码程序后,IAR观察串口显示这个值是0x30,那这个值算不算是BCD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