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刚入门电工朋友的建议

楼主:
入门必备三本书,一是《维修电工初级教材》,重点看低压电器、异步电动机、电动机简单控制线路这三章,然后通过现场认知,熟悉电源、接触器、电动机等的简单使用,分清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的区别。二是《电工实用电路300例》,里面都是些很常用的经典线路,把这本书仔细看几遍,然后和工厂里的设备及你肚里的知识统一起来,加强认识,做到烂熟于心。三是《电工手册》,这是本无私的师傅,有什么不懂的或者纯记忆方面的知识就去查查上面吧。  面对设备电气故障应该怎么办?首先问操作人员,尤其是老操作人员,虽然他不懂电路,但是他很熟悉工艺,可以给你很大的帮助,基本上能判断出故障在哪个方面(尤其是输入方面是否齐全),这样你就轻松了。假设操作人员只能说出一些故障现象,如果故障对生产有损失而且不可消除,那就断电吧,根据操作工提供的故障现象,一点点检查,个人感觉这个时候就有点瞎猫撞死老鼠的味道哈。
  不过大部分的故障都可以通过工艺方法在避免损失的条件下再现故障现象,这个时候就可以在保持通电的情况下检查:
  现举例说明通电检查步骤:
  故障现象:电动机不转(没烧情况下,用手摸下烫不烫)。
  故障处理方法:正常通电操作后,首先去看接触器:
  1,接触器如吸合,则为主电路问题,去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空开是否跳开,接触器接点是否牢固,接触器输出到电动机之间线路是否断开等等,总之是主线路故障,主线路故障一般比较好查,注意安全就行了。
  2,接触器如没吸合,则是控制电路问题,去查PLC使接触器吸合的那个输出指示灯亮不亮。(现在的设备控制电路大部分都是PLC控制,PLC你可以认为就是一个大控制柜,里面线路是通过程序编制的,你只需要在PLC上输入按钮和传感器信息,PLC就输出电压信号到接触器。)亮就说明从PLC的输出点到接触器的线圈之间的线路断了或者接触器坏了,依次量电压就行了,常开
  触点间的电压应该是电源电压,常闭触点之间应该没有电压,别量电阻,因为线路有电。不亮就说明是PLC输入有问题,比如启动按钮坏了,限位开关断开了等,这都可以从PLC的输入指示灯上看出,如果你确信输入信号都有,就是没有输出,那就是PLC坏了,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大,输入信号不全的可能性最大,比如这个电动机启动是否有特殊的前提条件,比如必须打开什么电磁阀才能启动等等,所以多熟悉工艺对电工维修绝对有好处的。

网友:
唉,我就是看《电工手册》长大的,超厚的一本,虽然没看懂。家里也没有别的书。

网友:
貌似是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