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ate4412 开发板wifi/GPS/串口uart/DM9000/音频/录音/HDMI/LVDS/VGA测试方法

楼主:
1、wifi 测试
     首先把wifi旁边的两个跳线帽短接到靠近Sate4412 核心板端,这样USB wifi模块就和USB HUB 4 口接上了,wifi天线已经直接画在PCB上,这样就可以直接到设置里面打开wifi,搜索wifi,设置密码,然后就可以用浏览器上网了。速度一定很快,在线看优酷嘎嘎叫,一定让你爽YY!
2、WCDMA 3G测试
    短接靠近网卡端的两个跳线帽到Sate4412 核心板端,这样MF210 WCDMA 3G模块就接到USB HUB 3上了,然后就可以用快捷条连接上网了。

3、DM9000 网卡测试,DM9000 默认是不打开的,所以首先在串口终端输入命令 netcfg eth0 up 后,网卡座子的灯应该就会闪烁了。然后输入命令 netcfg eth0 dhcp设置 dhcp 获取方式,然后就可以通过dm9000上网的了。

4、录音 打开录音软件直接用板载麦克风录音,即可。
5、HDMI 插上 ,然后开机就可以输出1080P 分辨率的显示窗口的。

6、串口附近的两个跳线帽短接到靠近核心板的那端,然后在串口终端输入如下命令    picocom -c -b 9600 /dev/ttySAC3 或者 cat  /dev/ttySAC3
    就会有gps 命令输出(没定位没有GGA,GSV数据,但是有一些空数据输出的

其他慢慢补上,现在有事情先出去了!

下面是测试视频
视频: NQARM Sate4412 WIFI 电容屏幕 9.7 寸 LCD 浏览器测试视频

视频: NQARM Sate4412 超清VGA/ GPS 测试视频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最好能参考别的开发板上关于用户手册的写法,特别是跳线和拨动开关设置(当然不只局限于此)。该详细的要详细,该省略的就不写。前期推广人手本身就不够,如果手册这方面也不加强,只会让你疲于奔,事倍功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能参考别的开发板上关于用户手册的写法,特别是跳线和拨动开关设置(当然不只局限于此)。该详细的要详细,该省略的就不写。前期推广人手本身就不够,如果手册这方面也不加强,只会让你疲于奔,事倍功半。
对,使用说明要有,原理的东西不属于 写的范围,这点必须要分清楚。

网友:
嘿嘿,这个是GPS 在VGA显示器上的测试视频,很给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