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的地址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楼主:
我看到NRF的数据手册上有两个地址TX_ADDR和RX_ADDR_PX。TX是接收地址是指明发给谁的,RX是表明自身的地址,如果他俩相等就能完成一次通信。对不对?那么自动应答地址是什么,所有资料上都说自动应答地址要和TX相同?那从机怎么发给他呢?

网友:
地址

发送的地址是发送到设置地址的模块上;
接收地址是接收设置地址的模块的数据。

网友:
对于自动地址匹配模式下工作的24L01,收发地址必须相同,否则会将数据自动过滤掉。

网友:
什么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