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169AD采样工作有间断期

楼主:
#include
#define   Num_of_Results   8
uint ADC_BUF0[Num_of_Results];
uint ADC_BUF1[Num_of_Results];
uint sumI;            //定义电流采样均值
uint sumV;            //定义电压采样均值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Init_CLK();                  // 时钟初始化
   Init_Port();                  //  端口初始化
  Init_ADC();                 //采样初始化
  _EINT();                     // 开总中断
  while(1)
  {
        if(sumI>600)
           P4OUT=0x00;
     else
     {
          P4OUT=0xFF;
     }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char index = 0;
  static uchar index2 = 0;
    ADC12CTL0 &= ~ENC;                       // 关闭转换
    ADC_BUF0[index++] = ADC12MEM0;            // 读出转换结果
    ADC_BUF1[index2++] = ADC12MEM1;
    if(index == Num_of_Results)
    {
               uchar i;
         sumI=0;
                sumV=0;
         for(i=0;i < Num_of_Results;i++)
        {
          sumV += ADC_BUF0;
          sumI  += ADC_BUF1;
        }
                 sumV >>=3;                                        // 求平均值
          sumI  >>=3;
          index = 0;index2 = 0;
   }

    ADC12CTL0 |= ENC + ADC12SC;           // 开启转换
}
//**********************采样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ADC(void)
{
    P6SEL |= 0x03;                            // 使能ADC通道
     ADC12MCTL0 = INCH_0 + SREF_2;         //设置参考电压分别为VeREF和AVCC,输入通道为A0
     ADC12MCTL1 = INCH_1 + SREF_2 + EOS;   //设置参考电压分别为VeREF和AVCC,输入通道为A1
    ADC12CTL0 = ADC12ON+SHT0_2+MSC;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CONSEQ_1;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IE = 0x01;                           // 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
//**********************时钟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char i;
    BCSCTL1 &= ~XT2OFF;
    do
        {
         IFG1 &= ~OFIFG;
         for(i = 0xff; i > 0; i--);
        }
    while ((IFG1 & OFIFG));
    BCSCTL2 |= (SELM_2 + SELS);
    return;
}

网友:
采样过程中,大概完成8次采样循环计算后,总是有1ms左右时间的间隔期,不知道这段时间用在哪里了。请大家看看是不是程序设置里那里出错了。